给电滑选个电机和电调

楼主(2013-01-25):
翼展1米5的电滑.腰推只能选5寸浆.
电机
有2个选择.2208/kv2600和2212/kv2200.哪个拉力大?电调用好多A的?如果用4S
电池
时电机转速比用3S时的能提高些?

网友A:
4S,用这么小的螺旋桨,分分钟烧电机!不匹配,螺旋桨小了,至少7寸起。2008就不考虑了,如果自重不超过1千克,最少都2212 1400KV,

网友A:
对了,楼猪,你图象的奶真舒服!

网友B:
我什么也没看见,只看lz的头像了,lz你说啥?

网友C:
看样子LZ的飞机,电机座的高度只够装5寸桨。翼展1米5不小了,阻力可能会比较大,还是2212 kV2200更合适一些。2208功率有点不够,强行上大桨的话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