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组MINICP耗电测试,亲测

楼主(2013-01-25):
测试条件:2A电流表(还算是比较准,我那万用表,只有200MA和10A档),2A电流,5V,IPAD充电器
              MINI CP BLOT 14000KV无刷+10A电调,尾电机7MM BLOT,D10控

一, 0油门待机耗电    160MA
建议:用完机要拔掉电池
注意:对码时 电流在100-500MA之间跳动,开关控都是160MA那样

--------------------------------------------------------------------------------------------
二,0油门,动作三舵机    250MA左右
建议:这个没

--------------------------------------------------------------------------------------------
三,拔掉主电机,转向舵到头全速尾浆     1.5A左右
建议:飞机练右转比较省电

--------------------------------------------------------------------------------------------
四,最狠的来了,上主电机,全油门,2A++ 表已到头
建议:大耗电机子,必需要上大C数的才能猛飞,飞的时间也不会很长
注意:约算了一下,放电大概得有近10A,2A的苹果充电器根本就带不起来啊,主浆不怎么转,转几下就自动无电了

--------------------------------------------------------------------------------------------

机机是我刚收的,没两天,真整不明白啊,也可能电池不行啦,400MA,25C的,飞个一分的,两分的,三分的,浆距也不调,只是普通飞
另,此机机已经挂出卖了,不折腾了,玩不明白,还是整个有刷新机吧
卖的地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163&pid=9292318&page=1&extra=#pid9292318

楼主:
这小机机还是挺喜欢的,就是新手,驾驭不了,有谁能指点下吗?飞的时间太短,之前F47那八分钟啊,这个……
指点明白了,我就不便宜出了,在家随便飞飞正好,当练习了

网友:
收D10遥控器

网友:
我和lz的的万用表一样的

网友A:
正常,我的MINI CP 350的30C电池根本无法做3D  掉转严重的很~~~电机黑金

网友:
今天办公室翻翻挺爽,同事都想要嘎嘎

网友:
我和lz的的万用表也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我的MINI CP 350的30C电池根本无法做3D  掉转严重的很~~~电机黑金

14000kv的黑金就是鸡肋!12000kv才是好东西,掉转严重试一下8t+64t组合,螺距不要太高了

网友:
就是用的12000的,尼龙电机齿,加改装大齿。螺距没动过~~~~+-100%~~~也没去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000kv的黑金就是鸡肋!12000kv才是好东西,掉转严重试一下8t+64t组合,螺距不要太高了

我感觉小机,10000KV都够了,主要是为了一娱乐,飞得时间也要长点比较好,刚上电,来感觉了就没电了……

网友C:
原厂无刷飞了半年多了,筋斗连续4 5个动力仍然充沛,黑金应该比原厂给力的多吧,我的配置是华的10AN电调,8t主齿,gcp大齿,7mm尾电,新电池350 400mah,悬停差不多8分钟,3d就不好说了,楼主换新电池,把油门,螺距曲线来回的设置调试,直到续航时间最久,就用那一条曲线试试,还有就是机机要减重,偶的cp不带电池是38克,电池是1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无刷飞了半年多了,筋斗连续4 5个动力仍然充沛,黑金应该比原厂给力的多吧,我的配置是华的10AN电调,8 ...

学习了,哥们

网友:
路过看看 哈哈 有点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厂无刷飞了半年多了,筋斗连续4 5个动力仍然充沛,黑金应该比原厂给力的多吧,我的配置是华的10AN电调,8 ...

原厂无刷,cb100电调,加7mm电机,一样的配置,你怎么那么轻?我该了带原厂头罩都要43,该简化的都有,电机直连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厂无刷飞了半年多了,筋斗连续4 5个动力仍然充沛,黑金应该比原厂给力的多吧,我的配置是华的10AN电调,8 ...

黑金12000kv除了比原厂无刷轻,暴力程度和原厂持平!价格嘛。。。。。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厂无刷,cb100电调,加7mm电机,一样的配置,你怎么那么轻?我该了带原厂头罩都要43,该简化的都有,电 ...

呵呵,之前喜欢做f3p,我把3p的制作要点用在迷你电直上了,见笑!首先无刷套装脱皮,线精简些,短而够用,所有插头去掉焊接,电调正负焊点锡头太大,脱锡减重,电调固定用棉线或轻木即可,大齿镂空减重,起落架电池盒镂空减重,尾电机座减重,垂尾减重,主题镂空,头罩散热孔改,电池去皮减重(我没有做),舵机减重(我没做)……这些兄弟都做了吗?如果这样应该和我的重量差不多了轻是轻了,不耐炸了,兄弟三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之前喜欢做f3p,我把3p的制作要点用在迷你电直上了,见笑!首先无刷套装脱皮,线精简些,短而够用, ...

这么极致。。。

网友:
大桨和尾桨也可以镂空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