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什么地方该上螺丝胶,上了以后是不是取不下来了?

楼主(2013-01-25):
RT,装横轴的时候上完胶发现错了,然后取不下来了。。用锤子才搞定
要是横轴上完胶取不下来 不是要桨夹中联一起换
还有哪些地方一定要上胶?

网友:
月经贴 又来了 论坛上老贴都是善用搜索啊

网友:
请用关键字“螺丝胶”搜索论坛,可找到许多资料。

网友:
把整机丢到火上烤!就好了

网友:
螺丝胶不好,螺丝刀也不好,加热一下

网友:
我450横轴没有上螺丝胶,只是桨夹螺丝要上螺丝胶.该上的地方一定要上,不该上的上了很麻烦的.

网友:
金属盒金属基本都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轴一定要上胶,否则容易射桨。

轴承上了螺丝胶以后好难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到则止"。只须上两、三个螺纹的胶。不能没有。

轴承也要上啊,

网友(2014-07-12):
金属件上螺丝胶,加热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