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弄个小行程的车铣一体机,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3-01-25):
话说前些天弄了2个美国HENNIG的怪异十字滑台和一个生锈的钢立柱,今天初步整理了下,搞到夜晚快11点才有空上网。雕刻机有一台用roland旧架子改的,又想搞个小车床,为了可搞下钢,还是打算做个一体机吧。滑台2轴最大行程大概是75mm,用原装限位是65mm左右,据说用的交叉滚子滑轨,主体全钢,周围的辅助为铝合金,中间钢板厚度大概在4cm左右,重量一起大概17kg一个,刚性我感觉应该够了,可惜不是用的滚珠丝杠,是双螺母预紧。立柱高51cm左右,钢板厚度2cm,焊接,美国佬的老货,估计20年应该有了,表面全锈了,重量25kg。
现在想法是底部用4cm的铸铝板,左边立柱,中间滑台,右边搞个夹头,这样做个一体的车铣,大家认为怎么样?不过想到翻新那个立柱等,还有调精度,很头疼啊。。。

怪异十字滑台

破烂钢立柱

配合起来看看

楼主:
这还有个铝的,可勉强当下立柱吧,高525mm,用的50*50的6mm方管,不过强度估计只能搞点软性材料了。

网友A:
看了半天才看出是两轴,可惜行程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才看出是两轴,可惜行程短了。

嘿嘿,晚上窝在宽1米的小摩托车房里,照相技术也不好就拍成这样了,其实就是上下工作面完全相同,只是上面横向走,下面纵向走,中间公用的钢材太粗壮了。

网友B:
这行程,没有折腾的必要吧,那个立柱也太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行程,没有折腾的必要吧,那个立柱也太锈了

钢的东西是这样的了,估计变形得差不多了吧,翻新下就可以了~~~这个行程搞下钢板机壳开音量键的孔啊啥的还不错~~~或者车点小玩意。

网友C:
卖了,,也许有人有更适合的用途,,,这个东西不适合做车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了,,也许有人有更适合的用途,,,这个东西不适合做车铣

行程问题还是刚性问题?据说交叉滚子不适合搞重载?

网友:
立柱锈得够恐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行程问题还是刚性问题?据说交叉滚子不适合搞重载?

你那十字滑台只有上面一层是交叉滚子,,下面一层不是。。

另外就是丝杆的问题,,,这东西原先没用滚珠丝杆,就说明压根不是高精度的东西。。

还有就是行程,,行程实在是太小了。。。

反正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十字滑台只有上面一层是交叉滚子,,下面一层不是。。

另外就是丝杆的问题,,,这东西原先没用滚 ...

上下2层都是交叉滚子来的,结构完全相同,只是走向不同。丝杆问题倒是没办法,改起来估计困难了。
铣床可以不做了,但是很想弄个小车床,哎。

正面:

背面:

网友D:
铝立柱单薄了,或者用在其它地方当个横梁来用不错,那个钢立柱感觉很合适,除一下锈喷点油漆就新的一样了,丝杆,电机的安装空间都有了,2CM厚刚好装一对20的导轨,没条件的话,那个垂直面交给机加工的人做好点,另外红色的地方或者可以去掉,滑台行程可能小了点,有个10--15cm 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立柱单薄了,或者用在其它地方当个横梁来用不错,那个钢立柱感觉很合适,除一下锈喷点油漆就新的一样了,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立柱锈的问题太好解决了 ,喷下wd40,角磨机上个钢丝刷抛一下就ok了,这个问题不大。中间的螺杆换成丝杆基本就可以了,不过精加工还是得外面去处理了。2cm厚度装20滑轨的话,靠山怎么处理?两边夹钢板还是直接省略了?
行程问题确实是个痛啊,但是这个没办法改了,或许以后有合适的可以换个滑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下2层都是交叉滚子来的,结构完全相同,只是走向不同。丝杆问题倒是没办法,改起来估计困难了。
铣床可 ...

不用急着开始搞,你那里有货场,比99.9%的坛友都有优势。。。指不定过几天就碰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平台。。。

个人觉得铣床可以这样搞。。

车床就别自己拼凑了,,,因为车床涉及到两个主要部件——床头箱和大梁,,这两个东西你找来也不便宜,,,还不如直接买个二手车更便宜

网友D:
工业级别才需要靠山,业余的,20导轨上紧那排M5的螺丝就老结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急着开始搞,你那里有货场,比99.9%的坛友都有优势。。。指不定过几天就碰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平台。。。 ...

哎~~看来还是听老人言,少走点弯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业级别才需要靠山,业余的,20导轨上紧那排M5的螺丝就老结实了

工业机器也就那排螺丝拉着顶个几百kg,想想是足够了。

网友:
太老神了还是捡个好点的

网友E:
大工程 不要烂尾哦
有挑战 能成功就说明你已经成为高级工程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