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轴上面套个塑料管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1-25):
问一下,轴上面套个塑料管是什么意思?查了一下帖子说是塑料王,是套在轴上面然后再穿到轴套里面吗?

我是新手问一下

网友:
同问,为什么要用

网友:
那膠管是為減少磨擦而裝的,材質是TEFLON(俗稱塑料王),是所有塑膠材料中磨擦係數最低的,用磨刀石想磨穿它也不容易,是貴價材料,有人以PP假冒TEFLON牟利的,在乾的時候滑到像有油的就是真貨。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汽油O 现在有的人也不用塑料王

网友:
聚四氟乙烯,俗称“塑料网”。耐磨,耐腐蚀和耐高温的好材料,就是比较贵呵呵。
作用就跟硬轴里面加黄油一个样哈哈

网友A:
请教各位船模高手,船模汽油发动机哪个牌子的好些呀?棑量26-35C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船模高手,船模汽油发动机哪个牌子的好些呀?棑量26-35CC的?

材料純正,甚麼牌子都沒問題,可是鐵佛龍/塑料王/聚四氟乙烯/TEFLON是貴價材料,是有假冒的,磨擦大,常要換,這樣比真貨更貴,我很怕麻煩,就買美國OCTURA,質量很好。

小貼士:正品優質鼠標底部幾小塊很滑的膠貼就是TEFLON,所以優質鼠標操作起來很順滑。

网友(2013-03-06):
引用 网友B:
材料純正,甚麼牌子都沒問題,可是鐵佛龍/塑料王/聚四氟乙烯/TEFLON是貴價材料,是有假冒的,磨擦大, ...

长知识了 。

网友(2014-05-19):
冋下,美國OCTURA,不知哪里有卖啊?

网友:
8楼和11楼的问题
发动机价廉物美可以考虑虎王27,荷包鼓鼓可以考虑CMB27
那个好的管子可以找专业模型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