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玉兔和DEVO10 上云台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3-01-26):
兔子高精版,1230固件
DEVO10+R1002接收。。
双轴云台,2个辉盛模拟舵机。D10 AUX4 AUX5 2个旋钮通道控制7.8通道,确认控和兔子所有设置无误。
兔子不接电池,只接电脑,7通道舵机可用。。8通道无响应。
兔子接电池,解锁。7.8通道的舵机皆不可用。
问了兔子的技术,说D10和兔子有兼容性问题,建议换控
请教有没有可行性更高一些的方案。貌似好像看到过说用RX 1系列的接收可以解决????

或者刷SUV大的D10自制固件能够解决么???
求高手解答。。。。。

网友:
顶,同是devo10控,同问。

网友A:
我也是D10控 也是1002接收机
目前只用了5个通道 云台的没测试
目前来看还好 没啥故障
就是遥控自检的时候会稍微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D10控 也是1002接收机
目前只用了5个通道 云台的没测试
目前来看还好 没啥故障

绑定下就快了。

网友:
请问你的DEVO10有三段开关吗?如果有是一个还是两个啊

网友:
我的兔子云台自稳没问题,,也是旋钮无法控制,,准备俯仰直接插接收机上手动控制,,横滚由飞控控制

楼主:
D10 2个3段开关。2个选捏开关。还有3个2段开关

网友:
我也是Devo10啊,也准备入手兔子飞控!

网友(2013-10-21):
我也是D10 刚上兔子 反正设置是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