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神们咨询一个电机的事~还请指点下我

楼主(2013-01-26):
我现在是一片混乱了,说下现状吧,八轴,轴距1050,现在用的4822,690电机,1238浆~想换个大点的电机,现在在想选4822,390KV还是4830 420KV,不过貌似听说4830费电一点,浆的话就用1447,6S电~4830贵好多,不知道哪个效率高一点,起飞重量的话会控制在8KG左右,或许会更少一点!还望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
见贴必顶,赚分闪人

网友A:
4830的370kv版本+15寸桨效率不错,如果一定用1447桨的话还是4822 390k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30的370kv版本+15寸桨效率不错,如果一定用1447桨的话还是4822 390kv吧

谢谢你了,那就4822把,因为机架,15寸浆距太小了

网友:
1050要那么大的四轴干嘛啊?你不知道轴距越小越灵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