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控制狗3开机及快门

楼主(2013-01-26):
狗3黑版裸机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每次起飞前都要先打开相机按下快门,有的时候飞机起飞了才发现忘了按下快门,还得飞回来重新来过。狗3的wifi遥控器要好几百块,而且在控制飞机的同时使用wifi遥控也很不方便,要是能用飞机的遥控器控制狗3那就方便多了。于是开始改装狗3及遥控。首先从狗3里引出快门线及开机按键线,然后接一个三路视频切换开关来控制这两个按键。废话不多说了,上图。

狗3引出的控制线

狗3引出的控制线

三路视频切换开关

三路视频切换开关

遥控器开关改装

遥控器开关改装

网友:
航模就是在于捣鼓

网友:
顶!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连线示意图,稍后附上狗3引出控制线方法和遥控器改装方法

网友A:
狗3快门引出线OK了,但电源开关找不到引出点位置,求详细位置图.....

网友:
不错!等有了狗试试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留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3快门引出线OK了,但电源开关找不到引出点位置,求详细位置图.....

电源开关旁边有条排线,黄色的,绕到背后从边上往里数第三根就是,在背部电路板上有个六针脚(一边三针)的集成块,其中一个脚和这根线是短路的,你用表测下就会找到,我是焊在这个针脚上的

网友(2013-03-23):
楼主我自己狗3 改的视频信号能直接想显示屏上面显示的 而为什么不能通过图传显示呢 有什么诀窍吗 麻烦你说说好吗?

网友(2014-12-20):
请加我qq17352768,有快门问题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