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头螺丝大家都怎么取出的

楼主(2013-01-26):
经常会遇到这事,换了12.9级的螺丝还是会有这情况,白白浪费一个零件也可惜,大家都是怎么取出来的呢?

网友:
知足吧 只是白白浪费一个  上回修法兰轴承的那个螺丝滑丝了   2个零件都要报废 发到坛子里问大家 大家说别浪费青春 直接换新的  当时的选择 要中联就不能要平衡翼支撑座 要支撑座不能要中联   最后把中联用锯条锯断了

网友:
来图看什么件啊

网友A:
能拧断应该是M2以下的,12.9级的别想无损取出了,直接用锥子敲穿它,然后扩孔攻丝,换M2

网友:
我的CP横轴和02S横轴都遭遇了螺丝断里情况,这么小的螺丝,华科尔为什么上胶,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拧断应该是M2以下的,12.9级的别想无损取出了,直接用锥子敲穿它,然后扩孔攻丝,换M2

我的刚好就是m2的螺丝,看来还是不折腾了,换吧,因为那个位置不能扩孔不能上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刚好就是m2的螺丝,看来还是不折腾了,换吧,因为那个位置不能扩孔不能上螺母

嗯,换吧,我取过三个,一个尾座一个主轴一个十字盘,主轴上还是12.9的,费尽了力气,其实只是不甘心而已,原本不值得。

楼主:
先加热,再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