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倒飞 只飞航线 螺距油门曲线应该怎么设置?我的是 ...
请问不倒飞 只飞航线 螺距油门曲线应该怎么设置?我的是天地飞7 配gt9陀螺仪,谢谢!

楼主(2013-01-26):
请问不倒飞 只飞航线 螺距油门曲线应该怎么设置?我的是天地飞7 配gt9
陀螺仪
,谢谢!

网友A:
新手的话,可以用这个:
油门 0-45%-65%-75%-85%-100%
螺距 50%-60%-70%-85%-100%
这样在油门0点对应螺距为0度,则即便急收油门,对脚架的损伤也会降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