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ch3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3-01-26):
我用的旧机台改的雕刻机,电机是东方 1.8a 57电机,0.9度/步,驱动是tb6550?一体板带显示屏和手动板,板子设置是8细分,1.8a电流,丝杆是1404,平时用手动板驱动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平顺的,但是昨天用老ibm的T25笔记本电脑控制,mach3设置为800脉冲/mm,速度为500,加速度为50,感觉很卡,起步反应很慢,运行很卡,前面老打滑的样子,然后速度一下就彪上去了,又感觉不能立刻挺下来,电机咕噜咕噜的。如果是设置1500的速度,200的加速度的话,直接动不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呢?电脑问题?软件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A:
1.电流调大到3A
2.检查机械部分运行是否顺畅。

网友B:
如果是用别的台式机正常,,换老笔记本就有问题的话,,

那可能是脉冲的问题,因为mach3是靠电脑主板给信号的,以前也有坛友反应过笔记本使用mach3不正常。。。

mach3没有硬件卡的话,用起来很不省心,,硬件卡又贵。。。。。所以俺干脆换USBcnc了。。啥电脑笔记本都能用,,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流调大到3A
2.检查机械部分运行是否顺畅。

好,我试试调电流看看。机械部分用的手控板感觉还可以,不过我x轴丝杆是歪了点的,哈哈,还没找到个合适的换上。看论坛里说的找外面加工,又说精度很差,因为我的要车台阶,要开螺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别的台式机正常,,换老笔记本就有问题的话,,

那可能是脉冲的问题,因为mach3是靠电脑主板给信 ...

哈哈,今天凌晨就跟半桶水请教这个问题,弄得2点才睡觉,他的观点也是一样。今天翻出老台机了,可惜硬盘认不出了,都是灰,就又扔一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我试试调电流看看。机械部分用的手控板感觉还可以,不过我x轴丝杆是歪了点的,哈哈,还没找到个合适的 ...

关于丝杆的问题,建议直接到淘宝上定个国产滚珠丝杆算了。。。20块钱加工费可以加工两头,,省心。。

你随便找个丝杆回来,拿去外加工,,又是台阶又是螺纹,还得要求精度,还只给一点钱,别个路边店看都懒的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丝杆的问题,建议直接到淘宝上定个国产滚珠丝杆算了。。。20块钱加工费可以加工两头,,省心。。

...

有家认识的加工店小东西也给加工,只是担心加工不好。

tb上买的话那个螺纹我不知道叫什么规格,怕说不清楚,加工错了。一买就买一套是吧?不能用旧的螺母新的丝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家认识的加工店小东西也给加工,只是担心加工不好。

tb上买的话那个螺纹我不知道叫什么规格,怕说不 ...

mach3有电子齿轮比,,啥规格的螺纹都能用。。。不用担心这个。。。。一般买1605就行了,因为这个规格销量最大,所以价格最便宜。。

哦。。你说的是配合丝杆固定座的那个螺纹啊??  这个不用担心,,卖家有参考图给你,,或者你直接说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丝杆座子,,没啥问题的,他们做这一行的,这都搞错的话早关门了,我买过好几根了,没出过问题。。

买的话是按套算的,,丝杆几十块钱一米,,螺母也是几十块钱一个。。。。你硬要只买丝杆,,那么你的考虑清楚你那个就螺母能否配合的上,,,因为这东西不是随便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h3有电子齿轮比,,啥规格的螺纹都能用。。。不用担心这个。。。。一般买1605就行了,因为这个规格销量 ...

我的roland老机台没座子的,整体铸铝,然后开轴承孔,两面上608z法兰轴承,丝杆穿过轴承,外面套一个带卡簧的螺丝。为了卡簧可以定位,所以螺纹开得是有弧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roland老机台没座子的,整体铸铝,然后开轴承孔,两面上608z法兰轴承,丝杆穿过轴承,外面套一个带卡 ...

这个。。。拆下丝杆,拍个平面图。。。。。标上尺寸,发给卖家,,应该是能做的。。

楼主:
嗯,我先试试看惠民的方法看看先。暂时我只是用来铣了下铝板,还凑合着,明年做pcb就要换丝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流调大到3A
2.检查机械部分运行是否顺畅。

老大,按你说的调到3a情况还是一样。本来打算换老台式机试试了,结果死活开不了机,可能灰尘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按你说的调到3a情况还是一样。本来打算换老台式机试试了,结果死活开不了机,可能灰尘太多了~

把内存、电源、硬盘等拨出清理一下后再插上,把纽扣电池拿下后主板放电,清理主板灰尘,电吹风伺侯。PCL槽上的卡先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电源、硬盘等拨出清理一下后再插上,把纽扣电池拿下后主板放电,清理主板灰尘,电吹风伺侯。PCL槽 ...

嗯,维修电脑我还是在行的, 只是昨晚弄得比较晚,所以就扔一边了,估计还是显卡插槽问题,以前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