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接上电脑后绿灯不亮了

楼主(2013-01-26):
之前都是正常的,刚才飞了一小会后准备设置一下电压保护,接上USB后绿灯不亮,重装了驱动,换了USB口,换了USB线,换了
电池
,检查了LED和X3插口,都正常,插USB之前指示灯也正常,就是插上USB后就熄了,一个灯都不亮。偶尔在插的一瞬间绿灯会闪一下,立刻就灭掉,但不像是接口的问题,因为不论我是插多功能模块的接口还是电脑那头的接口,都是这样,绿灯偶尔会闪一下然后就灭掉。

网友A:
如果方便,拍段视频看一下

楼主:
解决了。是我电脑问题,关进程的可能把DJ需要的哪个进程关掉了。重启电脑后好了

网友A:
也是我们软件做的不完善,我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工程师,看有没有办法以后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B(2014-03-07):
你们好恩爱,希望广大小夫妻像dji技术支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