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涵道电机是配外转子好还是内转子好啊

楼主(2013-01-26):
                  请问大家涵道电机是配外转子好还是内转子好啊、、本人准备入手一个70mm 12叶的涵道(网上卖139元那款)想配一颗电机请各位有经验的模友们给点意见、电机最好是配一步到位的、、谢谢

网友:
其实我也有些困惑,一般观点认为外转子电机效率高些,尤其是小尺寸的涵道多数是外转的。但在高转速领域,似乎内转的更有优势,尤其是平衡性方面。在大尺寸的涵道(90或以上)更明显,还有就是大功率的涵道电机,似乎也是内转见多。

网友:
70mm 12叶的涵道是用较低转速(rpm在1万转左右)的外转子马达来驱动。[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困惑中,不过楼上说的有道理,叶片越多KV值越低,对平衡性要求就低,大概是外转子有优势吧。

网友:
涵道关键还是动平衡吧  推力会差很多

网友A:
外转子的震动大,但是散热好。内转子的震动小,但是散热不好容易烧。我刚烧一个2040,KV4300的64涵道电机,内转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转子的震动大,但是散热好。内转子的震动小,但是散热不好容易烧。我刚烧一个2040,KV4300的64涵道电机, ...

请问电机上有否加散热片

楼主:
刚在网上看中了一款Typhoon 2W30 2200kv的内转子电机不知有否模友用过这款电机可以说说感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机上有否加散热片

有加散热片,A10 双涵道,烧了一个电机 和电调一起空中烧了,最后单发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