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6):
请问各位大虾 碳纤壳是不是不适合用2.4G的控?我用的天8 接受也是天地飞8通道的双线接受!但是遥控距离到了80米左右船就有失控现象 要人走近一点船才能重新控制请问是不是碳纤壳会反射2.4G的信号?船壳是碳纤的SD MONO1!

楼主:
控用在玻纤的X15上无任何问题!

网友:
是的,所以你最好把天线引出来。

楼主:
2.4G的天线怎么引啊?开个洞 然后用704?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G的天线怎么引啊?开个洞 然后用704?

买个 玻纤的盖子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 玻纤的盖子 就可以了

打算开个洞 把天线拉出来!顺便顶你的润滑油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开个洞 把天线拉出来!顺便顶你的润滑油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