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用多大同步带好啊

楼主(2013-01-26):
57步进
电机
,2NM,用3M带还是5M带好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422&extra=page%3D1
已发帖说明。。。
个人建议3M

网友B(2014-04-14):
86的步进配5M圆弧齿的可以吧,我要改BF20.X轴用联轴器,另两轴想用皮带.
4.5NM的和8NM的是用5M的,皮带宽度一个用15mm的,一个用20mm的合适吗????
弄不明白,4.5NM步进电机淘宝卖家还推荐8M呢,太大受不了.当然能用的情况下是小些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