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开启fmod时候出问题。求指点!!(已解决)

楼主(2013-01-26):
小弟刚入super cp  套装。带devo 7e 。飞2D的时候没有一点问题。飞机很稳。但是当我切换fmod开关时候。飞机突然自旋不锁尾,切熄火降下来检查。我打开fmod开关后。尾电机压根不转。并且红色的接收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知道什么情况?控是飞机随身带的。devo 7e。买来时候里面就设定好super cp的参数的。我只是把fmod开关和hold开关位置换了下。之前飞MCP X习惯右手熄火。左手fmod了。请问高手们。这个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啊?我估计是控上哪里没设置好的缘故。可惜研究了半天说明书都没找到原因。跪求解答。我说明书看遍了。控上每个功能都试了。还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A:
华官网下说明书

网友B:
陀螺仪设置,三档开关各档都有单独的陀螺仪参数设置,把手动设置改为自动设置,每档感度为60以上就可以了,楼主是没有设置2档和3档,成为调试模式,调试模式状态感度都是50的,当然不能锁尾了

网友:
记得把3d开关和油门锁定位置调换过来,适应一段时间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设置,三档开关各档都有单独的陀螺仪参数设置,把手动设置改为自动设置,每档感度为60以上就可以了, ...

按照你的设置。解决问题了。谢谢。晕死。出厂默认设置居然不设定好fmod模式。哎。折腾了一下午!!开关模式还是老样子好。我还飞MCP X呢。改无刷后太暴力了。炸不起。买个super cp来练技术。等技术好了再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