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太神奇了

楼主(2013-01-26):
我有个380V的电机,但是电机上就出来三条线,我要接到变频器上不知道怎么接了!也没有个接线柱,直接就是出来三条线!

网友:
电机和变频器,,不都是UVW三线连接么。。。

网友:
RST 三相进  UVW 三相出 PE接地线,OVER

网友:
真是太神奇了,就三条线?神奇。

网友A:
没有启动绕组三角形接法难道不是只有三条线?

网友:
这个问题很神奇!

网友:
表示一点都不神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398  自己看吧 如何改成六线的

网友:
我觉的楼主很神奇

网友:
神奇的贴子

网友:
确实很神奇!

网友:
神奇的三条线

网友B:
      坛友将单相异步电机称为220V电机,将三相异步电机称为380V电机,严格来说是不规范的。通常所见的标准的三相异步电机是六个接线柱,三相绕组可以看成是三根线,每根线两个端头,分别引出对应U1\U2,V1\V2,W1\W2,六个接线柱根据组合可以接成三角形或Y型(又称星型),三相220V三角形接法等同于三相380V星型接法。这是标准化电机,小于4KW的电机一般接成Y型,可以直接启动,对于一些大于4KW的电机,一般是三角形接法,这样的电机直接启动冲击电流和冲击转矩太大,要先接成Y型启动,启动后在接成三角形运行(通过接触器控制)。对于部分不需要该接法的专用电机,一般是小功率电机,厂家在内部直接将三根线短接,输出的三根线就是Y型接法。这三根线接三相380V。如果你接三相380的变频器,直接接到变频器输出端即可。如果你用的是220V变频器,需要将电机拆开,找出中性点,然后将线引出接成三角形接法,再接变频器。坛友有很多帖子说明这个。
   三根线不神奇,三相电机有两根线也不神奇;电机出来只有一根线才叫神奇。

网友:
多少千瓦的?  小功率的这样的一半是星形接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友将单相异步电机称为220V电机,将三相异步电机称为380V电机,严格来说是不规范的。通常所见的标准 ...

这个回复够明细的。

网友:
我手头上的几个三菱电机都是三根线出来,加三个接线柱。

网友C:
380V 3线电机不能接 2项变频 得把线引出来 重新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V 3线电机不能接 2项变频 得把线引出来 重新接才行

一样能用,就是力气小些。

网友:
神奇的帖子神奇的回复

网友:
我在绑电机时四KW以下都时里面直接接好,Y点就在电机里,只引出三条线。

网友:
总有一天,我也要发一回神奇的帖子

网友(2013-03-24):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想用单相变频去接这个三相380V的电机,按常理应该把这小电机改接成三角形,因该有六根线引出,现在只有三根引出线,怎样改接感到奇怪,其实要打开电机内部的星形并接头分开再接三角形即可,

网友:
三线一点也不奇啊,个头小的电机为了做的更小接线在电机里了,引出就三条线,有什么可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友将单相异步电机称为220V电机,将三相异步电机称为380V电机,严格来说是不规范的。通常所见的标准 ...

科学分析,好!

网友A:
就是接三条线,不然你想接多少条呢?

网友:
三条线的电机真神奇啊,一般人见不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