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调不好抽搐了 请教啊 急死了

楼主(2013-01-26):
NAZA老是调不好  1号电机和3号电机对角悬停的时候老是抽搐 怎么调啊 是俯仰有问题还是横滚调不好 还是方向或者垂直啊

谢谢来人赐教啊

网友:
看看电调的参数是否一致,

楼主:
电调就是同一牌子 同一型号的4个啊 是不是电调也有不配套的说法啊

网友:
是不是DJI的电调啊?还是电调和电机的连接出现问题了?也有可能是感度的问题,调小感度试试。

网友(2013-11-07):
我的也是 不知道楼主现在解决啦没有 解决方法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方向! 好好调调感度
校准罗盘
检查桨叶

网友A:
什么机架,多大起飞重量?报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架,多大起飞重量?报配置

借楼主的楼用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机架是大疆450
朗宇x2216 好赢飞腾30A naza li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主的楼用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机架是大疆450
朗宇x2216 好赢飞腾30A naza lite

检查一下重心是不是在4个电机对角线交叉的地方,配重尽可能靠近重心,用450机架的默认感度试试。起飞前校准一下罗盘,最好拍一个短片来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IMU的问题,把机器水平放地,校对一下IMU。

网友:
检查电机电调的焊接点
如果用的香蕉头 检查下香蕉头是否老化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