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版黄V8能不能升级5.3快速版

楼主(2013-01-26):
旧版黄V8不是独立传感器那种,原来的版本是5.1.8,能不能升级5.3快速版

楼主:
这区冷冷清清的,自沙,消灭O回复

网友: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这个跟传感器没关系,应该能升级的。

楼主:
试过只能升PRO哦

楼主:
真的没办法了?

网友A:
菜单里没有5.3.4的升级选项吗?我的mini vbar5.0的都能升到5.3.4,不是独立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里没有5.3.4的升级选项吗?我的mini vbar5.0的都能升到5.3.4,不是独立传感器的

只有5.1.8和5.3.4PRO这两个选择哦,你的不是定制版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5.1.8和5.3.4PRO这两个选择哦,你的不是定制版吧

不是定制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定制版的

可能就是这里的区别了

网友:
顶你个费,换世纪光大吧,哈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