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RX1002和小姨子兼容问题

楼主(2013-01-26):
我全部连好了以后通电 小姨子自检完成 小姨子 常亮红灯 拨弄摇杆舵机不工作  这是什么问题 排除连线问题和接收问题   都另外试过了

网友A:
不会啊  我的好好的啊   你连接电脑进去先把舵机类型设置一下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  我的好好的啊   你连接电脑进去先把舵机类型设置一下  看看

加我qq780531649求请教

网友:
小姨子死机了  重新刷机

网友:
小姨子1-4 接4个舵机 小姨子pitch接rx1002  aux1  小姨子aux 接接收机aux2  小姨子ele  ail rud 接接收机对应通道 你都接对了么

网友B:
嘿嘿  这个问题。。。也是我当初遇到了 。。。。。

我正在用 d10加zyx

这是因为   陀螺感度太低造成地  可能是:
1  陀螺 通道 在控里要设置反向
2  感度 设置 是否 调到了  对应的接受通道

你可在在电脑上的调机界面看陀螺数值设置在  32左右,,,,

我正在在飞d10+zyx 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还有 你怎么用有副翼的   +zyx 啊

网友(2013-03-03):
引用 网友B:
嘿嘿  这个问题。。。也是我当初遇到了 。。。。。

我正在用 d10加zyx

求D10加ZYX的舵机连线图,和设置参数,,万分感激!!!

网友:
开了专门的 新帖子 去看把

网友:
有副翼+小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