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HSP车问题

楼主(2013-01-26):
请教各位高手 我有辆HSP平跑车 有刷
电机
有刷电调 现在问题就是车通电后 玩了不到1分钟 车就没反应 不动了 电调上的灯一直快闪 以为是电调坏了 在淘宝上买了新电调装上去 还是这样 连10秒都不到 又不动了 电调上的灯又是快闪 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2013-09-10):
路过,喜欢油动

网友B(2013-10-18):
查电调说明,看快闪是什么解释,一般电调都有指示灯闪烁类型的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路过,喜欢油动
同上。

网友D:
接收或控的问题

网友E:
我的有时候也会,有时候是控电池电量不足,有时候是电池电量不足啦,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过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关掉在开,就没事啦..继续跑..今天下午玩的时候跑的很远然后停那里啦 我走近还是不懂 电调在那里闪,我就重启下继续玩,后来看到控的指示灯一直再闪...呵呵,不过后来就没事啦,

网友F(2014-02-13):
电调选项第12项手动选择电池几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