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切割片刃磨丝锥(首先搞好安防,不要和我学习光手操作)

楼主(2013-01-26):
最近铝合金件的攻丝量巨大,今天看了仓管的送货清单,达到20万只,丝锥不过用了25只,每只平均攻丝8000个。正常情况下一只上工丝锥攻丝在6000个左右,要看铝合金的质量如何,如果杂质过多(氧化铝,那不就是磨料嘛?),则丝锥磨损较快,一般在6000左右就容易出现在攻入的时候卡在工件中的情况,退出时倒不是很容易卡住,不过也不一定。上工丝锥贵啊,要近30一根,不含税,本着折腾的思路,看看丝锥,先用电磨和气磨磨了磨丝锥上切削刃,是快了很多,但是止规止不住了,要攻近100个工件后才能勉强符合止规的要求,细看气磨和电磨磨的丝锥,刃口很粗,因为磨头都是150目的,太粗了,细的找不到。之前用角磨机的切割片磨过铰刀(对尺寸要求不是很高,就是不快了),所以这次试试用角磨机+切割片磨丝锥,结果效果很好,磨得最好的一个丝锥攻了6000,和新的一样,其他手气好的时候能攻5000,差的也能搞个300个(基本上算是失败了,切削刃的角度过大,或者是没有磨到顶点,导致切削刃顶尖的角度大于90度)。

对了,各位朋友在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我今天是太忙了,懒得戴手套和眼镜,不过我的手很稳,冒险一下。大家试验的时候最好别用切割片,如果有碗型砂轮可以试试,最好将丝锥夹在台钳上。

之前用过油石,那个慢哦,我这个急性子受不了。

以下为丝锥的图片:

刚买来的丝锥如上图,向左旋的切削刃顶尖角度是小于90度的,且带有一个圆弧,我们要磨的就是这个圆弧,不过因为切割片是平的,只能磨个大体平整的平面,这个没关系,只要保证刃尖的角度小于90度,且将丝锥前面的锥度部分的刃口磨尖就行了,这个锥度部分的刃口非常重要,攻丝时基本上是这个部分在工作,后面的丝牙基本上是起清理作用,或者是说留给磨刀机刃磨用的。用磨刀机磨也可以,关键是咱们没有磨刀机,且磨过之后丝锥的有效丝牙长度就短了,到最后没法攻更深的孔,对于我这个通孔来说更是如此。

一般情况下应该磨上图所示位置,但是我们的手不准,经常磨废了。

双面磨,看清切削的方向,切的角度不能大于90度,不然铝屑就卡在刃尖和工件之间;太小则不耐磨。

我来贴视频:

下面一个视频是改良后的攻丝机,增加了限位装置和下料气缸,这样定位更好,不会出现对不准的情况了,右边是一台半自动攻丝机改成的自动攻丝机,使用一根MAL16*150的气缸推动手柄带动Z轴下行。现在是一人看两台机器,每天5200个工件。

网友:
这都专业生产了干嘛不整个磨刀机呢???

楼主:
年底经费非常紧张,没辙。

楼主:
年后工艺还要整改下,速度有点慢。最好吧自动装夹弄起来。

网友A:
在家磨钻头丝椎都是用角磨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家磨钻头丝椎都是用角磨磨

钻头我是用砂轮机,那样好控制角度。

网友B:
不知这磨后,耐加工的原理是什么

只知道。这磨过后,前者小了,后都也小了。

容屑槽大了。

其它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磨后,耐加工的原理是什么

只知道。这磨过后,前者小了,后都也小了。

不是耐加工,而是丝锥磨损之后再次刃磨,就好比菜刀钝了,重新磨刀口一样。这样磨的就是切削刃口。

网友:
哦,就是原来的前角没有,再用角磨机磨出来是吧

明白了,节约资资源。这个重要的

直槽丝锥估计这也是一种优势,容易二次加工

但自已已加工的前者一一般是平面型的,角度不会太大。

网友:
丝锥的引脚手工也可以磨,我看一位老师傅的丝锥,已经磨的很短 了,还在使用。

网友:
应该像3a大侠磨铣刀那样夹在车床上磨,安全,准确

网友:
不错啊!设备都是老机子改造的,还是半自动的呢!学习了!

网友C:
前段磨斜面,会不会成先端丝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磨斜面,会不会成先端丝锥了,

这个不是先端丝锥,就是直槽的。不过因为磨的过程中多少有点倾斜,可能带有一点锥尖。

之前还没听说过先端丝锥,刚才查 询了一下,倒给了我一点启示,回头按照这种模式来磨几个试试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把角磨机固定好,会磨的更好。

考虑过这个问题,严格的说,应该吧角磨机固定在轨道上,丝锥夹在分度装置上,不过这样一来,还不如弄个磨刀机了,省得费事了。

网友C:
拿角磨机来磨,比拿丝锥来磨稳当多了
重量可以平衡人手的晃动

网友E:
专业生产,设施应该更精细才能更提高质量与增加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业生产,设施应该更精细才能更提高质量与增加数量.

因为精度在这些设备的基础上就能保证了,如果上更精细的设备,成本不得了。

昨天晚上在给一个客户报价,一个钣金件,下料一次,折弯三次,5.7毫米冷拉丝,冲耳两次,套丝3圈,工件重90克,镀白锌,给我开价0.65元,下料折弯套丝冲耳总工时费给我0.05元,那个气啊。这个工件,光材料费就要0.40元。从他的角度来说,每道操作为一分钱,如果工人每天加工5000个工序,也才50元,所以人工的方法排除;如果用数控切断弯箍机,则设备25万,电机总功率33kw,平均功率为20kw,每小时电费为20*1=20元,加工数量一般为每小时2000个,且不能套丝,不能冲耳,就下料和三道折弯可以完成,则每个光电费就要1分钱了,设备的折旧就不算了,冲耳和套丝还得手工操作。镀锌是外协,运费,还有开票都是固定的,我个人觉得根本没法做。

在国内的市场,一些简单的工件,根本不能上高精度的设备,那个折旧和成本,不得了。数控车床也能完成上述加工,但是最简单的车床要2万,每天加工量也就2500到3000个。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有的工厂宁愿放假,也不接单子,那是因为折腾也是亏本,干脆亏本不折腾算了。我们公司估计马上就要放假了,因为折腾也是亏本。

对了,高精度的设备,不见得能增加效率,必须要有很好的加工工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角磨机来磨,比拿丝锥来磨稳当多了
重量可以平衡人手的晃动

这是正解,弄个丝锥在角磨机上磨,真担心蹭到手。

网友E:
是的是的,我看你说自动化的生产,一天加工多少个多少个,效益应该不错的,我原来也做过类似的事,觉得太麻烦,又忙又不找钱,所以下决心改行了,现在也做加工,活不多,就我一人做,如果按小时算的话,我做一小时利润就仟来元,每周做几小时,现钱现贷,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是的,我看你说自动化的生产,一天加工多少个多少个,效益应该不错的,我原来也做过类似的事,觉得太麻烦,又 ...

哈哈……这才是高收入!向你学习!我先锻炼锻炼,后期自己单干好了,嘿嘿

网友F:
简单实用的设备,楼主这是做什么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实用的设备,楼主这是做什么的配件

就是一个小盖子。铝合金的。应该是阀门上用的,具体用途不是很清楚,按照图纸加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固定角磨机没那么复杂吧?找2块木料,就用角磨机在木料上扣出个能Hold住角磨机身的槽然后用台钳夹住就 ...

回头试试看,谢谢建议。

网友:
原来又开了个帖子,楼主刃磨方法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G:
大寨,和大庆,的精神。会把中 国搞垮的,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寨,和大庆,的精神。会把中 国搞垮的,无语了。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节约成本,难道有错吗?

现在做机加工,每个操作基本上都是以分钱为单位的,应该上5轴加工中心来加工这类工件吗?

这样虽然山寨,虽然大庆,但是依然能保证精度,通止规要过的则过,要止的能止。

网友:
支持楼主,做加工在安全、质量和高效的前提下,谁的投入小谁的收益大。

网友(2013-06-23):
看完大神级的生产线,不知道说啥好,车间---乱,设备---土,效率---高,脑袋---灵,是赚钱的料,提高产能还需好好规划,接一些有钱的活,你这样企业越来越不赚钱,因为你的努力让生产成本降下来了,活也越发的不赚钱了,原因不在你,在环境档次,只有有档次,才能更赚钱。同样是洗浴,那个更赚钱?不是你的成本决定的,是你的档次决定的,当然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成本也是必须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看样子是加工的液化气的减压阀壳

网友:
其实。。。怎么说呢。。
丝锥从技术上来说,导向/切入刃是1.5-3倍螺距。只要是公制丝锥都是这个样子的。
后面的丝牙只是起到修光的作用。。但是就是这个修光刃很容易出问题。因为它的接触面积太大了,特别是修光刃有磨损的时候,接触面积会比最初的时候成倍增加,这样就导致了设备需要更大的扭矩才能把丝锥攻入。所以才会出现断丝锥的现象。
还有就是楼主增加了排屑槽的大小,减小了修光刃的长度,这样丝锥切下的屑会更容易的落下和增加了容下切屑空间,减小了丝锥与工件接触面积,减小了攻丝需要的扭矩大小。。
如果攻丝后发现工件上的螺纹有掉牙的情况,一般有2种可能,一是材质不良(密度不均,含杂质多,常见于小作坊出产的灰口铸铁和A3/Q235、低温低压铸造铝)二就是丝锥加工中排屑不良。

网友:
丝锥应该怎样磨,有没有教程?

网友(2014-06-01):
楼主师傅乐于助人,思想崇高大家顶起来

网友:
楼主师傅,你千万别找不到,走了要告诉我,我是你粉丝,也诚恳希望收我为徒。祝你节日快乐,家庭幸福,健康长寿

网友:
看了lz的视频深受启发,收藏了

网友:
用光轴随便做一个刃磨机磨刀效率翻几倍轻松安全。

网友H(2014-12-19):
我支持楼主工具不在贵贱,用最简单的设备把做一件事的目的达到,这就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