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KK飞控能用空心杯么?

楼主(2013-01-26):
我知道MWC怎么改,KK呢?估计不能编呢

网友A:
加接有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接有刷电调

需要修改的吧?MWC不能直接用的~要修改的……就是不知道KK怎么改

网友B:
MWC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怎么改

config里

  /**************************************************************************************/
  /********   special ESC with extended range [0-2000] microseconds  ********************/
  /**************************************************************************************/
    //#define EXT_MOTOR_RANGE<这个去掉注释就哦了

楼主:
kk没人上有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onfig里

  /*********************************************************************************** ...

不用加接有刷电调吗?空心杯如何接MWC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加接有刷电调吗?空心杯如何接MWC飞控?

肯定要加电调啊……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