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黄山7040,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2013-01-26):
托朋友在河北文安二手机械市场淘了个黄山7040钻铣床,花了4000大洋,到家4800.拆解时遇到了困难,大家帮忙看看!!! 这个电机怎么拆啊?4个螺丝拆下后就是拿不下来,也不敢砸呀电机好像是铝的,用一字起子两端敲最大时都有五毫米缝了,可还是下不来,难道里面有螺丝吗?另外,床头放倒的时候电机里进齿轮油了怎么办啊,就因为这样才拆的.

网友A:
都是大家伙啊  越玩越大  可惜了那地面了。。。。

网友:
估计电机轴上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拆

网友B:
电机进油应该没啥问题。。。。无刷电机又没火花,,还帮你防锈捏。。

我的钻床也是,电机螺丝下了后,拿不下来,,估计电机跟里面的传动有键槽连接,,不敢暴力,,只能复原装上去了。。

网友C:
这水平,得加油学。
电机是动力输出,里面肯定有皮带轮或齿轮

网友D:
楼主收的都是重器,看到很新的0630了 ,别馋我们了

网友E:
我只关心楼主住几楼?为楼下的人捏把汗啊

网友F:
4800还带走刀器,我滴神啊,恁咋都嫩好人脉加运气啊

网友G:
你把铣头顶上盖子拆掉.... 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铣头顶上盖子拆掉.... 就下来了

哦,谢谢,非常感谢!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进油应该没啥问题。。。。无刷电机又没火花,,还帮你防锈捏。。

我的钻床也是,电机螺丝下了后,拿 ...

您确定电机是无刷的吗?进油没事吗?不要笑我无知,我对电的方面一窍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大家伙啊  越玩越大  可惜了那地面了。。。。

不是很大的,加一起几百公斤。地面是廉价地板,洗衣粉拖布多擦几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水平,得加油学。
电机是动力输出,里面肯定有皮带轮或齿轮

不是不想学,是不敢动啊!怕不小心弄坏了,银子遭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确定电机是无刷的吗?进油没事吗?不要笑我无知,我对电的方面一窍不通啊!

一般的三相电机都是感应电机,不会想碳刷电机那样产生火花的。。。。但是线圈漏电除外。。。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收的都是重器,看到很新的0630了 ,别馋我们了

重器是车库党,玩的都是炮塔,6140之类的,咱这些都是楼房党玩的!不要眼馋,实实在在攒一年零花钱,以目前的经济水平,应该够收一个很新的0630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关心楼主住几楼?为楼下的人捏把汗啊

我住七楼,机床以前在家玩,后来搬到单位二楼玩。不知道您玩过这种几百公斤的床子没有,没你想象的那么危险,楼板没那么脆弱的,一立方米的水就一顿了,您没看到过家里有浴缸,鱼缸的吗?长X宽X高算一下,比机床重多了。一袋大米一百斤,十袋码起来楼板也受不了吗?别的不敢说,0630和7045放楼上您可以完全放心,噪音和共振除外。豆腐渣工程也不保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住七楼,机床以前在家玩,后来搬到单位二楼玩。不知道您玩过这种几百公斤的床子没有,没你想象的那么危 ...

我这楼房是老放  楼板时预制板的  估计没有您那结实
  还有 车床跟铣床有震动的    跟静物也不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4800还带走刀器,我滴神啊,恁咋都嫩好人脉加运气啊

是4000!800是运费。不是运气好,是看到坛里热心的模友逛完市场后发的帖子,才知道那里有好东西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楼房是老放  楼板时预制板的  估计没有您那结实
  还有 车床跟铣床有震动的    跟静物也不能比

贴墙放外加穿槽钢,只要不是阳台就没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贴墙放外加穿槽钢,只要不是阳台就没事。

请问大哥  穿槽钢  是什么啊?

网友H:
呵呵,我的7045也上6楼了,想买新的PX32,太贵买不起,弄了个7045,2800大元。我那个电机就是这样用撬棍翘起来的。两根,一边一根。电机轴上有键槽,用点力就出来了。

网友:
兄弟这个是圆立柱的啊,可惜改数控的比较麻烦,我的正寻思着改数控了,手摇太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我的7045也上6楼了,想买新的PX32,太贵买不起,弄了个7045,2800大元。我那个电机就是这样用撬棍翘起 ...

KAO,买了7045也不上图。搞紧的,群里上图让我们围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哥  穿槽钢  是什么啊?

哎呀,就像搭桥一样,在墙上穿,机器放槽钢上,我不会画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哎呀,就像搭桥一样,在墙上穿,机器放槽钢上,我不会画图。

哦  懂了  就是做架子的时候把槽钢插到墙壁里面去   让墙壁也来分担重量。。。。。。。谢谢啊

  大哥能上个图吗?你架子的  我学学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哎呀,就像搭桥一样,在墙上穿,机器放槽钢上,我不会画图。

这个要把强挖个洞出来,工程是不是太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把强挖个洞出来,工程是不是太大了啊

用电镐个八小时搞定。

网友:
机器不错 电机看着就舒服  应该是防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  懂了  就是做架子的时候把槽钢插到墙壁里面去   让墙壁也来分担重量。。。。。。。谢谢啊

  大 ...

最后要上水泥的,外面看不到槽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要上水泥的,外面看不到槽钢的。

做个水泥墩?  能给个图片看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哦  懂了  就是做架子的时候把槽钢插到墙壁里面去   让墙壁也来分担重量。。。。。。。谢谢啊

  大 ...

注意是承重墙,两面都是。。否则起不到效果

不一定要穿过墙去,,一个施工难度大,,还一个是墙那边可能是别人家里或者走道。。。

可以用多颗大号膨胀螺钉,将钢板座子贴地固定在墙上,槽钢在中间搭桥。。。。

就是相当于自己重新做个一层楼板,,,跟阁楼的方式很像,只不过高度是贴地的。。。这样所有的重量都给承重墙了,楼板不受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注意是承重墙,两面都是。。否则起不到效果

不一定要穿过墙去,,一个施工难度大,,还一个是墙那边可 ...

槽钢是悬空?还是挨地板?又或者是两堵墙之间?
  除了第三种···其他一和二种都地板都要受力的吧?只是受力没有那么大而已  不知道我了解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槽钢是悬空?还是挨地板?又或者是两堵墙之间?
  除了第三种···其他一和二种都地板都要受力的吧?只 ...

槽钢悬空会颤的,用水泥砌上,其实就是把预制板的楼板变成钢筋混凝土的。也没多大工程,备好料一天就完事了。

网友:
电机键槽可能会生锈,保持平衡用力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