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么情况!!!

楼主(2013-01-26):
今天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这250的尾舵机左右到头的时候都会抽一下~很奇怪~各位大哥大姐谁能解释一下?!
视频在这里:

谢谢各位~终于又学会了一样~哈哈~那我就放心飞了~

网友:
换个舵机试试

网友:
检查尾巴的机械是否顺滑

网友:
这是3G的补偿,是系统默认的,不会影响飞行,呵呵!

网友:
3.0的话就是正常的

网友A:
抽风是正常的

楼主:
万分感谢楼上几位啦~~~我可以放心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抽风是正常的

这个是抽风吗?你用过3GX 3.0吗?3.0中的尾桨补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抽风吗?你用过3GX 3.0吗?3.0中的尾桨补偿

抽风是正常的。   ——  又拿1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抽风是正常的。   ——  又拿1分。

你的回复100个中90个是骂亚拓,这么不喜欢亚拓,讨厌亚拓,何必来亚拓呢?

帮你更正一下,不是抽风正常,是尾桨补偿,明白了吧。就和你骂亚拓是正常的,不骂反而不正常了,继续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