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头电源问题,热心人来

楼主(2013-01-26):
准备在年前把FPV的零件弄齐,静下心来好生学习了一哈坛子各种相关热帖。基本上弄清楚了,就是有一个问题不解,请教大虾。
机载fpv电器部分:
图传专电3s电池电压11.1-12.6v
图传电压6.5-15v宽度大(松弛下垂?),最好将就
osd(没用飞控,飞行就是要自己飞)电压5v,降压稳压模块解决
gps 电压5V,接osd供电,解决

摄像头麻烦,电压12V+-5%,也就是11.4v--12.6v,3s电池是充满12.6v,直接供电

问题是,以电池单块3.79v为例,总电压11.37v,其他部分都还能正常工作,那摄像头就罢工了?

各位大虾在实际操作中是怎么做的?加稳压模块吗?还是控制留空时间在放电到11.4v前降落??

在线等赐教

楼主:
人呢人呢,自己顶一顶,撸撸更健康

网友A:
摄像头电压要求每那么严格 我用2S 都可以工作

网友B:
我用的是5元的调压板,网购了6个,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电压要求每那么严格 我用2S 都可以工作

是吗?你摄像头标称电压是不是12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5元的调压板,网购了6个,够用了

这么便宜???看只要是“**电源模块”都是几十块,能不能短信个网址

网友C:
摄像头最低工作电压,8到9V,不用担心,别低于9V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最低工作电压,8到9V,不用担心,别低于9V就行。

这样啊,多谢了,那我方案可定了呵呵,摄像头到了再测试一下。
请白云(百度是您亲戚?)大虾放心,绝不会低到9v的,电池报废了我受不了

网友:
好同学,不懂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