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燕尾请教

楼主(2013-01-26):
过年了,想自己做个铣,光轴强度不够,线轨太贵,想起老帖有锯神手工锯燕尾,我想用钢板线切割燕尾,不知可行吗,应该怎么切,钢板用什么材质,后续怎么处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钱人,就用钢板就可以了,有一种钢型材可以

网友B:
钢板线切割燕尾,如果是快丝切出来后的表面很粗糙,要抛光或铲刮

楼主:
有钱人,就用钢板就可以了,有一种钢型材可以
,不懂,我菜鸟,怎么用燕尾就是有钱人呢,线切割也不贵,一平方厘米0.6元,主要是用什么材质的钢板,45号行吗

网友C:
好的慢走丝完全可以达到精度,,但是加工费,不比线规便宜。哈。
还是用直线导轨来的省劲点。
几个面磨床加工好了,稍微处理下,不比燕尾槽差。
线规也不是很直很平,运输,安装都是影响精度的。看自己运气和手艺了。

网友D:
线切割单价不贵。。但是总面积算起来会出乎你意料。。
原来做雕刻机的时候,,打算全线切割。。结果一算价格,,得千把块钱,,放弃。。

网友E:
有成品燕尾滑台卖的!

网友F:
买根燕尾角度尺锯两半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G:
到废品站找看看,修一下。。

网友H:
买根燕尾角度尺锯两半就行了,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