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DUINO单片机控制炮塔

楼主(2013-01-26):
最近在改装虎王坦克,由于打算今后加自制的声组,所以采用单片机控制炮塔.材料:arduino单片机一块,我采用了MEGA板,如果采用UNO会便宜一些,L298直流驱动板一块,这个板可以输出2A电流用来驱动炮塔足够了,DC降压板一块,调整输出电压为5V。杜邦线若干。然后利用arduino的开发软件编程,并把机枪LED的闪烁也加上了。其实也可以用两个双向电调代替,但是一来双向电调有刹车,比较不爽,二来为以后加声组作准备。只拍了照片,没有视频。呵呵
全貌

大板为arduino mega 小板为L298直流电机驱动板

我的三台坦克,呵呵,穷人玩不起田宫

我的三台坦克,呵呵,穷人玩不起田宫

楼主:
L298直流电机驱动板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L298不合适模型,功率不够。
你的减速组做的太好了!

网友A:
呵呵呵……我比LZ更穷,只能玩HL的塑料版。

楼主:

这个L298控制板可以同时控制两个直流电机或一个歩进电机,每路可以输出2A电流,电压7—35v。用来驱动坦克的旋转和俯仰电机是绰绰有余的。打炮电机只能一边转,所以直接连个遥控开关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我比LZ更穷,只能玩HL的塑料版。

如果丁哥系大陆嘅话,米话金属HL,就算金属田宫都玩得起!

网友:
祝你改造成功。。。。。。。然后普及

网友C:
这个主板是怎么解码接收机的遥控信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是怎么解码接收机的遥控信号的啊??

首先要利用arduino 开发软件中的puseIn()和Seial.println()函数,测量出遥控器的高电平脉冲值,我用的DX6I遥控器,以throt通道为例,测量结果是,最低位(遥杆最低):1100,中位(遥杆中间):1500,最高位(遥杆打到头):1900。然后,把这些值用map()函数影射到0-255之间的数值,最后向L298的控制板输出三个值,1号端子:高电平,2号端子:低电平,3号使能接口:map()函数的对应值,控制电机转速。如果把1号端子改为低电平,2号端子为高电平,电机就反转了。1,2号端子同位高电平或低电平,电机停转。

楼主:
其实可以通过软件,把坦克的4个PWM通道全部接在arduino板上,然后通过编写程序,实现行走部分的混控。这样不带混控的遥控器也可以控制坦克了,而且不会出现到车反舵的情况,还可以实现开炮后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丁哥系大陆嘅话,米话金属HL,就算金属田宫都玩得起!

咪就係!内地啲嘢過咗海就成仙,賣到貴一貴!
眼見咁多兄弟又金屬HL又老田牌,又平噃!真係妒忌死你哋呀!

网友C:
要是用步进电机的话!能控制左右转速平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用步进电机的话!能控制左右转速平衡了

步进不行,还是用编码盘做反馈吧,这个精度要求不高,自己弄个简易编码盘足够了。

楼主:
旋转炮塔和俯仰炮管算不上精密控制,用不着步进电机.

网友C:
履带行走两边会不同步!用步进电机就好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履带行走两边会不同步!用步进电机就好控制了

步进电机慢得要死,大的又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履带行走两边会不同步!用步进电机就好控制了

步进电机的结构决定了不能用做动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