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3-01-26):
220v电机有启动电容,想改成三相220v接变频器,怎么实现?

楼主:
用万用表量了下,绕组电阻不一样,启动绕组电阻很小

网友:
好象三相可以加电容成单相,单相改三相可能比较难,因为运行线圈与启动线圈不一定一致,而且绕制方式同于三相电机

楼主:
确实,同意楼上,这段时间东拼西凑改一小铣,电机转速有点高,干铝刷刷的,干铁没加切削液烧刀,故此手头有闲置变频器想实现调速,单相电机看来的换了

楼主:
拼凑的小铣

网友:
活塞也用上了。

网友:
拆开重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