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我的G4进入后怎么这样?

楼主(2013-01-26):
刚刚装好的G4,天8的控,老四通道的模拟器,进入后发现各通道全都没有居中

1、2、4通道在控上是居中位置,油门是最低点,下图是油门最高位置:
一共在G4中能活动的就这么一小块,其他通道也是如此,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关键不知道这个是控的原因还是模拟器的原因,还是加密狗的原因

楼主:
明白了,原来是我没做通道调整

网友:
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
兄弟通道调整在哪里,请明示谢谢!

楼主:
选择通道的那个菜单里的第二项

进入后,把两个摇杆做最大的360度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