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DJI解释一下禅思“角度精度可以达到±0.05°”这个精度如何得来的?

楼主(2013-01-26):
毫无疑问,禅思的效果有目共睹,但是对于一些关键指标,如"角度精度可以达到±0.05°",请DJI做一些详细的说明。我所见过很多激光导航设备的指标,声称的精度也不过±0.05,霍尼韦尔高达几千人民币的罗盘也不过0.1°的精度,而DJI用ADI的MEMS惯导器件能做出如此高的精度,不得不让人怀疑有虚假宣传的成分在里面。恳请DJI官方给出说明,这个到底是精度还是分辨率?如果是精度,能否给出具体详尽的解释,给众多消费者一个明确的交代!

网友:
航拍时出现画面抖动最主要因素是由于镜头“转动”造成的,特别是拍摄远景,指标中的0.05度是指在任何3轴方向的短时角度误差,角度误差大了,画面就要移动到下个像素了。
28mm广角垂直方向的角度大约是45度,全高清竖直方向分辨率为1080,即每个像素大约代表0.045度内的景物,如果镜头的动作量超过这个范围,就会看到画面抖动。
z15拍出的视频用电脑看,最好是全高清的显示器,你可以找一个像素图像去观察,看这个像素跳动大约有几个屏幕像素点,如果只是在2个像素点之间变化,那么镜头的角度误差在0.05度以内。如果角度误差有+/-0.1度,那么你就会看到5到6个像素的抖动。
+/-0.05度代表3到4个像素内的跳动。如果您是调机高手,那您有可能获得2个像素左右的抖动。这个值不是分辨率,是您所说的精度。
不知这样解释您明白吗?

楼主:
谢谢你的解释!
暂且不说像素的问题,你所说的“指标中的0.05度是指在任何3轴方向的短时角度误差”,建议你仔细思考这句话的对与错。禅思是靠IMU来测角度,按照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IMU短时间测得的角度误差是±0.05°,如果假设起飞前IMU的角度为0°,空中飞行时飞机偏转导致云台相机偏转了0.05°,那IMU要测量出这个0.05°并反馈到电机控制上面,这个应该是你那句话更深层的意思!如果真是这样,这个算法是何等的牛啊,要知道ADI内置算法的IMU ADIS16480(具体见ADI网站)声称的静态精度为俯仰和横滚0.1°,航向0.3°,1000片起售的价格为1545美金,而且还只是精度静态,动态肯定要差一些;DJI能做到这么高的精度??

不过我仔细揣摩了“角度控制精度”这句话,我个人认为这里所谓“角度控制”,先暂且不管IMU误差是多少,譬如IMU测出相机偏转了1°,那GCS能够控制电机转动-1°±0.05°,这个就是所谓的“角度控制精度”,而并非IMU的精度。再进一步,DJI用了码盘,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高精度的码盘大概不过2048线或者2000线,就算2048吧,4倍频得到的也不过8192,也即码盘的分辨率为 360°/8192=0.044°(这里解释一下,电机转一圈360°,码盘产生2048个脉冲,正交为8192个脉冲,所以1个脉冲代表的角度为360/8192),码盘的分辨率为0.044°,不考虑安装误差控制误差,差不多就是±0.05°,看样子这个±0.05顶多算个分辨率,还谈不上精度。

还是回到起点,IMU是相机偏转角度的计算起点,IMU的精度就决定了后续一系列的精度,如果IMU到不了±0.05°,如果IMU测量误差很大,后面电机控制精度再高也毫无意义。举个例子,如果IMU测量误差为1°,也即相机实际偏转了10°,但是IMU测出来只有9°,那么GCS就控制电机转动-9°(好吧,“角度控制精度”为0°,比±0.05°还厉害,牛吧),但这个时候相机很明显已经偏离原来的位置1°了,说到这里,各位也应该了解怎么回事了吧,请问宣传“角度控制精度±0.05°”意义或者用意何在??

网友A:
1.IMU测量的是角速度,并不是角度;
2.码盘测量的精度与分辨率相差很小,在保证相机安装刚度时可以不计;
3.“角度控制精度±0.05”并不是从正向推出的一个结论,就像舵机脉冲能从1000-2000ms,其控制精度也达不到180/1000,“角度控制精度±0.05”是指航拍输出视频帧间位移在3-4个像素以下,不会带来视觉上的显著影响,好的效果出于好的系统设计,并不是单纯采用贵的硬件和传感器就可以实现的,效果好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MU测量的是角速度,并不是角度;
2.码盘测量的精度与分辨率相差很小,在保证相机安装刚度时可以不计;
...

IMU测量角速度等数据,这个没错,我说的测量角度,是指GCS里算法对IMU进行了计算的;
赞同你后面说的一句话,这样解释倒还想那么回事。

我并不是说要用贵的硬件, 但是不论这个系统怎么设计,总的源头是IMU的测量,  整个控制链路大概是: 飞机运动->相机运动->IMU测量->GCU计算控制->电机转动->飞机运动....这个环一直循环下去。按照你们说的,假设要达到画面偏差3~4个像素,也即相机的稳定程度必须要在±0.05°以内,这个没错吧!那么IMU加GCU的算法也必定要达到这么高的精度,试想:如果IMU+GCU算法没有这个精度(假设精度是0.1°), 假设相机偏离原来位置0.05°,对于IMU+GCU算法来说相机就是没动(因为他们没这么高的精度),那这个时候IMU+GCU算法就不会驱动电机,那么相机如何稳定在0.05°内?

网友:
LZ 来打广告的啊,晕

网友:
LZ来打广告的。。。。看名字看出来了。。。。

楼主:
晕死,我知道有个hoverfly,就那个玩意和禅思没得比,我有必要跑这儿来费这么大事发一广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死,我知道有个hoverfly,就那个玩意和禅思没得比,我有必要跑这儿来费这么大事发一广告么?

楼主是来做广告的也好,来喷的也好,俗话说,远来是客,我们都欢迎。
更何况楼主提到的问题也是众多模友关注的问题,我们有义务做解答。所以楼主不必介意别人把你看作什么。

回归主题:
这个误差不是IMU测量误差,是指相机相对于地球的实际角度误差,至于是否到了0.05度,检验方法就像我上面所说的那样。
换个角度讲,如果角度误差超过了那个范围,那视频上肯定会出现更大范围的抖动。所以检验这个参数的方法是实测,而不是讲理论。理论上的东西都是完美的却是不真实的。
再讲一讲这个指标的来源,这个指标是想告知购买者该云台能达到的性能量化指标,用户可以通过这个指标去了解到视频的振动大约在什么级别。

大家买不买这款云台,关键还是看其他用户拍出的视频是否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如果不能满足性能需求,精度就算是做到0.01,消费者也不会买它的。
我们不是靠这个参数卖产品的,所以应该构不成虚假宣传,更何况这个参数的确是达到了。

至于如何做到这个角度精度,我本身也不是很了解,技术细节方面的东西,我们是无法了解的,
这属于ZENMUSE的核心技术之一。如果楼主是想知道我们如何做到的,那的确是不能说啊,还望见谅。

网友:
感谢两位的PK,还是学到了很多

网友:
头晕啊,这么高深

网友B:
这么多字,怎么看啊!

网友:
LZ这不是有病吗,我管他多少度,全高清彩监上不抖就成了,况且我们这的摄影师第一次见Z15拍的东西,因为高度不高,还以为是大摇臂拍的这就足够了,我可不管他是几度

还有啊,我不管他什么这个激光制导,什么那个罗盘,能不能拍东西,能不能挂机器,不能就别拿来瞎比较

网友:
搞这么深看来还是搞成品比较简单

网友:
喜欢拿数字说事的,大有人在。
你信,就白痴了。

网友:
赞质疑精神和深究精神

网友:
水太深了,继续往下潜吧。

网友:
还以为是教学贴呢,没想到是做广告的

网友:
这个应该叫光轴稳定精度,0.9mrad差不多吧,比起光电转塔动辄0.5mrad的稳定精度要低得多了,当然价格也就差得更多了,呵呵。
这个是圆概率误差,也就是在1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