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真的蒙了,蒙了,蒙了。。。。

楼主(2013-01-26):
我有一个大疆NAZAH 和亚拓APS 飞控各一!我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NAZAH 定高定的如此之稳?定在那里几乎动都不动一下?这是什么原理?我一直弄不明白!我喜欢F3C 的感觉,所以经常反复练习悬停,无论你怎么做,永远到不到NAZAH 定点的效果(小弟只有500),所以,我想问下,到底是什么原理,能让直升机如此定在空中动都不动一下!到底是什么原理,?求解!亚拓APS 手动飞行,gpS定高功能和上NAZAH 很有差距啊,我觉得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差别太大了,。。。。。亚拓要加油啊!

网友:
没深入了解过,感觉应该还是加速度计起的作用更大吧,毕竟GPS精度在那儿摆着呢,另外两者对震动的要求可能大疆更低一些。

楼主:
这人控还是比飞控定点 差的太远了,NAZAH 到底是运用什么原理,让一个直升机能定在那里动都不动,??GPS 定点的时候,我仔细看了,没见到直升机左右晃动,来维持姿态定点定高平衡啊!机体几乎动都不动没,这是什么原理啊????????我飞悬停,如果不打摇杆,机体是可以不动,但以下就漂走了,NAZAH 飞控为什么就能让直升机机体也不动呢?

网友:
没有玩过nazah所以不清楚啊

网友:
你可以试下不带锁尾的机子,就是人工锁尾啦

应该是一个道理

网友:
gpS定高功能?

只知道GPS导航只能定XY坐标,定不了Z轴。

网友:
电子设备应该比手快很多吧,机体稍有一点歪就已经做出动作了,肉眼应该还没看出来。就象那朋友说的,象锁尾。锁的好的,看不出尾巴动的。要看出来,设备的反应也太慢了吧。

网友:
电脑比人脑快

网友:
我升级到此用户组还需积分 19

网友:
LX大神解答,我是新人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三轴姿态感应加上三轴加速度感应。。。。在加上软件的优化,,,,,不要小看现在的微电子发展。。。现在阻碍航模电子发展的主要在于市场和成本

网友:
这个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好奇

网友:
手法低就表说人手不行。

网友:
里面有气压计的····· 在近地面不行  稍微高点效果很好

网友:
估计是因为电子修正时的舵量很细微 精确  而人控的时候无论怎么精确都会舵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