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zyx感度调不上去的原因原来是这个

楼主(2013-01-26):
      今天早上去奥体边上飞,心血来潮,想用一下3d油门起飞(因为是新手,所以一直使用悬停油门曲线),不试不知道,一试下一跳,等转速稳定后,机子不知不觉的就飘起来了(我的中间螺距为正2度左右),原来感觉震动比较大的脚架都看不见重影了,而且先前把感度调到几乎随时摆动的情况突然消失了。总而言之,机子比以前稳多了。于是大着胆子高速拉了一下左右直行航线,忽然感觉自己不像太新的新手了,3块电后,稳住机身,右翻一个,嘿还行!不过因为紧张负螺距拉的太大,机子呼的一下往上直串,赶快翻转回来,背心直冒凉气。后来都没敢再造次了。
      通过这次体验发现,曾经因为排振绞尽脑汁,却在不经意间解决了。既然震动基本排除了,那么陀螺仪的感度自然就可以加上去了,感度高了,修正的效果自然就好多了,那么机子的稳定性肯定就有较大的提升。在此把自己的一点发现和感受告诉那些银子不足而买了zyx的新手们,只要感度能调上去,zyx的潜力是巨大的,有zyx的新手们可以偷着乐了。当然了好赢白金电调的超柔和启动模式作用同样是很大的(绝非广告)。

网友:
""奥体边上飞""____重庆的 ?? 顶起 。。

网友A:
我的山寨450
也震的力害!机尾管撑杆螺丝都能震出来!不过发现大齿盘有点跳!而且皮带主动齿也有点摆动,好像轴不直。今天皮带都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山寨450
也震的力害!机尾管撑杆螺丝都能震出来!不过发现大齿盘有点跳!而且皮带主动齿也有点摆动,好像 ...

最基本的调机技术就是排振了,建议你先不装大小桨的情况下上电逐渐加速观察jj的晃动和震动情况,通常是在视觉上没有晃动(主轴和尾轴没有弯曲)的前提下才进一步的排除因受力或重心不平衡引起的高频震动,等震动基本消失后,才上大小桨试,如果大小桨的平衡没有问题,零螺距时的震动应该不会增加多少。之后再调平十字盘,最后用螺距规调整十字盘高中低位的大桨螺距一致(大桨螺距的调整方法和行程范围在论坛里很多就不赘述了)。在此调整步骤均已完成后,高转速比低转速的震动明显要小的多。祝早日爽飞!

网友B:
楼主 比我 能水 啊  都少校了

楼主(2013-03-01):
引用 网友B:
楼主 比我 能水 啊  都少校了

当我看见你的回复时我已经是上校了。这个虚拟世界里的衔头再高又能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