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 V2 接电舵机疯抖..

楼主(2013-01-27):
唉... 求救求救...

各位大虾.

偶滴G CP V2 今天难得换了整套滴无刷, 翻的可是比空心杯爽呢..
回来从新布了线,绑好了电调, 一插电.. 噩梦来鸟..

电机疯转, 一直吹, 副翼舵机疯狂滴上下抖动..zzz 的..
中间的红灯也不亮..  “还好主旋翼没有疯转..”

唉唉。。 有高手们知道介素什么回事么。。。。

控没开,鸡鸡插电,尾电机疯转,舵机疯抖... 显示灯不亮..

网友A:
裸飞摔过机?貌似尾MOS驱动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飞摔过机?貌似尾MOS驱动管损坏

.....
不排除摔鸡....

尾机不接电, 舵机一样疯抖.....
介个是坏了么。。。。能怎么修丫.
淘宝看了下接收机400米。。 都能在买一部新滴了。。

唉。。

网友B:
控没开???????????大忌!!!!!!!

网友C:
慰问楼主,建议检查一下有否线路接错,如果确定是飞机出故障,没必要买新主板,可以整机返厂维修,基本半个月左右,所以楼主春 节前或者正月十五前都不会有机机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没开???????????大忌!!!!!!!

开了控., 在开鸡也是一样...
案发的时候控是开着的.. 接换了电池就尾机狂转,, 然后副翼就一直在抽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慰问楼主,建议检查一下有否线路接错,如果确定是飞机出故障,没必要买新主板,可以整机返厂维修,基本半个 ...

线路是没问题..

整个板子拆了出来了, 接任何一个舵机。
通电就回一直抽筋了,..

唉,,, 放假才放那么几天... 返修那可是何年何月..

网友D:
尾巴疯转这百分百是尾MOS烧了,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巴疯转这百分百是尾MOS烧了,返厂吧

尾巴疯转还外带舵机发疯的抖喔。..

弱弱滴问问.. 偶在罗湖..如何联系修理..
介可是偶滴第一次电子系统出问题呢..。

别的都能自修。。介个就头疼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