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拓700E DFC 飛行意外 (斷尾!!) 有影片, 有相片(更新加上了1月29日的新照片和影片)

楼主(2013-01-27):
試飛好幾次了, 今天加快點轉速再試.第一飛還好, 就是中段轉速可以再加一點, 落地再調.
第二次起飛, 不到10秒, 就出意外了. (請看影片)
離地1-2米左右, 停懸, 沒有走航線.
先是尾槳停了動力不轉, 當時大槳還有動力.
機體已經失控自轉.
我別無選擇, 立即急降.

錢, 是丟了一點.
但更重要的, 是想找出可能性.
大家可否提提意見? 或是否有見過類似現象?
以下是2013年1月初未試飛前無大槳的轉動測試(好像有點怪聲,但又不確定)

以下是2013年1月23日的試飛 (即是意外發生前幾天試飛的,轉速約每分鐘1300轉)

因為不夠轉速,2013年1月27日,在飛場有師兄幫助調機,在遙控器上調改油門曲線,由0-100的斜直線,改成微微向上屈曲的拋物線。
借這樣油門曲線令停懸的轉速增加。

以下是2013年1月27日的第1飛

以下是2013年1月27日的第2飛 (即是意外發生的飛行,轉速最高約每分鐘2000轉)

以下傳上意外現場照片,還有回家檢查的照片,作為參考。

3GX連接沒問題,電線牽牽連著。

看以下照片,是否上邊的大齒會碰到傳動尾齒?

傳動給尾的小齒,明顯是破壞了,但不知是事前還是事後所破壞的。

看以下的照片,是否上邊的大齒下方,有點摩擦過的痕跡?不知道是否自己多心了?

尾巴方面,所有存在的螺絲都檢查過了,沒有鬆脫。除非是有些螺絲不見了?大家有發現嗎?

尾舵機的臂,有一邊應是炸機時破了。

應是炸機時撞斜了。

尾控杆向尾的一端炸斷了。

沒親眼看見機尾怎樣會炸成這樣子。

檢查過尾傳動軸,兩端的牙齒沒問題的。

我拔出尾傳動軸時,承墊圈當然是移位了。
不過,會不會是炸機前,尾傳動軸已經移位,所以令尾傳動軸脫位,而不傳動給尾巴?

傳動給尾的傘齒是沒事的,我試過轉動,電機和大齒都可以帶動。

我正上傳影片,晚點貼上來!
請各路好漢指點!
影片來了!

以下影片表示出主軸的虛位,不知對炸機是否造成直接影響?使大齒和尾傳動的齒錯誤地摩擦?

以下影片表示出大齒轉動時,依然可以帶動尾傳動的齒。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尾传动轴打滑??

网友:
我的还好呀 ~~

网友A:
聽起來很高的轉速,還有一個嗡嗡聲像是共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聽起來很高的轉速,還有一個嗡嗡聲像是共鳴。

是真的铁汉吗???~

网友:
估计是尾传动其中一个小齿轮与连杆打滑了~我就试过这样~不过在小飞机上~类似你这样的~你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B:
亚拓 DFC 事故没停过,估计又快出新机了.

网友:
富山飛700仲要出意外,真係好危險,希望亞拓盡快交代

网友:
这种情况立马打熄火,熄火降落救回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
大飞机不稳定,,,,等过几年飞机的技术成熟才飞吧

网友C:
楼主的情况我遇到过、听声音尾巴已经共振了、有一种奇怪的共振声音、听到这种声音必须立马降落、这种共振非常厉害、可以震断尾管、我以前不相信、上次自己遇到才相信共振可以震断尾管。

网友C:
这就是我震断的尾管、500飞机、尾巴有共振千万不能贸然飞行、我后来又一次共振不是很大、强行飞行、结果震断了尾桨夹螺丝、结果也是切熄火惨炸。

网友:
第二次共振是刚刚换上全碳尾管试飞、听到共振声音、但强行飞行、结果没到30秒、震断桨夹螺丝、切熄火看着炸、哥表示直升机再也不碰全碳尾管了、终于明白亚托为啥大飞机碳尾管是铝合金包碳纤了。

网友:
香港的朋友。尾巴有振盪•

网友:
两种可能,一个是传动轴没有插到底,空中脱开,还有就是尾舵机连杆没有装好,空中脱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我震断的尾管、500飞机、尾巴有共振千万不能贸然飞行、我后来又一次共振不是很大、强行飞行、结果震 ...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2885 GUAI 也一样更惨

模友NX4飞行中突然尾部高速自旋,方向舵完全失控炸机,经检测电子设备完全正常,仔细检查后发现尾轴滑套在最后螺纹根部断裂,断面显示该部件相当薄,应该是安全隐患。
大家请看图:

下 载附件 (26.06 KB)

下 载附件 (22.92 KB)

下 载附件 (21.35 KB)

下 载附件 (22.25 KB)

下 载附件 (26.37 KB)

下 载附件 (27.94 KB)

下 载附件 (27.23 KB)

下 载附件 (17.33 KB)

下 载附件 (18.19 KB)

下 载附件 (18.58 KB)

下 载附件 (30.1 KB)

下 载附件 (29.77 KB)

炸机导致大桨全损、尾桨折断一只、底板断裂、排气管凹陷、起落架折断,但尾轴没有折弯,所以判定不是因为炸机导致尾滑套断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亚拓 DFC 事故没停过,估计又快出新机了.

对于一个永远说亚拓不好的人的评价回复一样可以直接跳过

X7的事故更多

DEMO的时候自宫,奉上录像供欣赏

网友:
就事论事啊,不用在这里黑泰世吧,呵呵,不过我到时听说很多700尾轴断掉,怕怕,只好也买了新出的那个OP件,还没空换上

网友:
检查尾轴顶丝是否松脱,我掉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情况我遇到过、听声音尾巴已经共振了、有一种奇怪的共振声音、听到这种声音必须立马降落、这种共振非 ...

看了几次视频从自旋开始的几圈,表示没有看到空中尾管共振断开。
尾管似落地后断裂!跟你的共振问题应该不一样!

而且从一自选开始,尾桨就停转了,应该是传动的哪个部位松动了!
轴传动杆两头松动/尾中联的那个螺母没有锁紧,这两种可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一个永远说亚拓不好的人的评价回复一样可以直接跳过

X7的事故更多

这里的兄弟都知道你是个托 麻烦你下次换个马甲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几次视频从自旋开始的几圈,表示没有看到空中尾管共振断开。
尾管似落地后断裂!跟你的共振问题应 ...

這位大哥分析的有道理,影片中看出自旋時,尾巴的確沒有動力,但並未斷開或解體。相信是落地後壓斷尾巴的。
我想想看,也覺得是尾巴傳動的零件最先有故障。

其他大哥,有冇其他意見?大家討論討論。
死者而矣了,最重要是大家從中得到學習,一起進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聽起來很高的轉速,還有一個嗡嗡聲像是共鳴。

恭迎铁汉大大摆驾回宫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尾巴停转了,自旋了。

网友:
估计尾齿箱装入没到位,尾传杆没确实插入伞齿~尾传杆空中打滑

网友F:
亚拓的机,尾管前后的传动轴十字销,如果组装正确,均不可能插不到位。
机身那边,有一个定位螺丝,尾管+传动轴必须插到位,才能对准定位孔拧上这个定位螺丝。
机尾那边,尾波箱上有定位孔,尾管+传动轴必须插到位,垂尾和尾波才能装ok。

还有一件事,那个亚拓的托,真敬业,看着恶心的非常。

网友:
没必要老拿泰来说事,傻不傻,我们是来帮楼主分析下原因的,视频看了,自选时尾巴是好的,至于什么原因有代查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一个永远说亚拓不好的人的评价回复一样可以直接跳过

X7的事故更多

亲!说亚拓不好,但我也说x7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亚拓的机,尾管前后的传动轴十字销,如果组装正确,均不可能插不到位。
机身那边,有一个定位螺丝,尾管+ ...

TMD我顶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我震断的尾管、500飞机、尾巴有共振千万不能贸然飞行、我后来又一次共振不是很大、强行飞行、结果震 ...
是真的铁汉吗???~

是的,見著熱鬧,过来凑合凑合
恭迎铁汉大大摆驾回宫

都起来吧(挥手)

我以前不相信、上次自己遇到才相信共振可以震断尾管。

這表示你已經有了經驗,經驗的分享是可貴的!分享经验才有让其他人学习借镜的地方。

第二次共振是刚刚换上全碳尾管试飞、听到共振声音、但强行飞行、结果没到30秒、震断桨夹螺丝、切熄火看着炸、哥表示直升机再也不碰全碳尾管了、终于明白亚托为啥大飞机碳尾管是铝合金包碳纤了。

正解,亚拓碳包铝尾管是我目前见过最佳的复合材料选用。全碳纤...也不是不能用,但绝对是共振的首要牺牲者。

两种可能,一个是传动轴没有插到底,空中脱开,还有就是尾舵机连杆没有装好,空中脱开

以亚拓直升机的材料选用,零件故障的机率是比较低的,如果是无故自旋,上述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发生,这跟自身组装有关。
另外无故自旋还有几种可能性,尾舵机插头脱落、陀螺仪震动发傻皆有可能。
检查尾轴顶丝是否松脱,我掉过

小罗说的对,我也掉过

亚拓的机,尾管前后的传动轴十字销,如果组装正确,均不可能插不到位。
机身那边,有一个定位螺丝,尾管+传动轴必须插到位,才能对准定位孔拧上这个定位螺丝。
机尾那边,尾波箱上有定位孔,尾管+传动轴必须插到位,垂尾和尾波才能装ok。

是的,亚拓对此的设计是十分周到,尽量降低可能发生的意外,如果都有按照说明书确实组装就会更安心。

另外,看到很多惨烈的炸机图,不得不说说我的经验:

正所谓,夜路走多总会碰到鬼,当然这不是形容产品不好,只是个比喻罢了,出来飞久了,你就会发现任何意外的发生皆有可能。
NX4的尾滑套铜套断裂,以前也不是没碰过,现在有改套换了便安心。

贴这么多胆颤心惊的事故图,不怕吓坏小孩阿?好像个个都是质量事故摔的似的..,哪天要开帖贴摔机集锦时...到时不就更惨烈?

Poom空中熄火降落停桨失败摔烂,当天上百人在现场,都知道是操控失误造成,高手也是不断失误累积而来的,难道不是吗?

DEMO的时候自宫,奉上录像供欣赏

现在流行拿影片说事,最被流传便是GAUI DAY2012时Eitan当做压轴上场,起飞不久随后砍尾乍机,当时我在场主持,不便即可前往观看事故真相,但是就当下的感受,直觉是先听到轻轻的砰一声,随后便砍尾,我知道并不单纯,事后的影片证实了当时所见的感受。

事实的真相,就是桨的上半部桨根先裂开,上层碳纤先剥离、结构溃散进而断弯曲砍尾。

不信?看影片3:09秒,虽然没有超慢速的回放,但是各位自己来回慢慢点,看是不是如我所述。

请不要发企业宣传片<<这又是哪一条版规?(各位先自己到youku看看,我回头剪一段片段免得又触犯版规)

重新補上影片,慢動作特寫,各位自行判斷:

又说,2011年GAUI DAY时,Poom也出现一模一样的摔机砍尾状况,当时X7还没开售,一切皆是样品材料,当时砍尾也怀疑是共振断尾,结果从影片中看来,跟2012的Eitan是一模一样的断桨事件。影片也是清楚的记录到了,但活动主办方认为不想影响他厂声誉,也就没公布了。

碰巧的是,2011年的Poom跟2012年的Eitan用的桨,是同一个品牌,连续2年的GAUI DAY都出现同样事件,为什么当时没说、没公布,无非是不想影响到某品牌桨的名声,反正一般人飞这么久也没事,虽说是进口货却相当平价(或廉价),大多飞友认为该桨CP值高,赞誉有加,只好把罪过,推托给这几个国际选手转速太高操的太猛,吃个闷亏就算了。反正一般人也不会飞这么高转速,而我呢,手上有该品牌的,收起来不用,不卖也不送,免得害了其他人。

这件裂桨引起砍尾事件,我记得我跟亚拓的销售解释过...怎么今天又被挖坟呢?

回到今天主题,影片中看起来是自己自旋,照片中的传动轴承现扭曲状,很可能是在天上便断尾,传动轴持续运转所呈现的扭曲状,所以空中断尾一事机率很高,倘若是失去动力、自旋迫降时撞断,那理当只会呈现一个方向的歪曲,尾管也不会撕裂的这么严重。但影片中在事故候只看到2~3次尾管侧面,并无断裂,但是尾旋翼停掉是确定的,所以尾中联的顶丝螺丝脱落,或者尾管松脱可能性也非常高。

但是我必须说,倘若是共振引起的,那么每一架直升机都有可能出现共振引起断裂,真的直升机、飞机都曾因此出过人命事故,模型机又何尝不可能呢?
尾管断只是首当其冲的断裂而已,靠近尾管座、支撑座、断尾撑铝头是最常见的,我甚至见过有尾轴断裂、主轴断裂(竹蜻蜓)、螺丝断裂、侧板断裂、甚至引擎座断裂。

我自己有4架亚拓700机,一台700N、一台700E F3C、一台700E V2、一台700E DFC,亚拓质量,没话说,我从来不怀疑,早期700N刚推出时亚拓还没什么经验做大机,小问题自当是一一解决,到了700E之后,完成度已经是非常的棒,因应动力提升,在齿轮厚度、强度上也不断的加强,自当是直升机领先品牌。

共振产生的原因,我举几个比较不容易被发现的状况分享给各位。

1.桨叶不平衡,不过现在这种低级错误厂商应该不容易会犯。但我曾經碰過主旋翼内的铅条移位,这是飞行过上百趟之后发现声音变异,拆下检查动平衡候才发现有此一现象,当然现在的主旋翼品质可以不需要担心这问题,发生机率非常小。(即使发生,那主旋翼造成的震动也是看的到听的到,数低频震动,不致于会导致断裂,尾旋翼内部没有配重,可能性也低)

2.传动轴轴承脱落,我曾经在我自家的rcmania网站上分享过一篇名为「尾傳動軸,你應該這樣裝!」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因為我曾發生過飛行過程當中出現共振聲音,但是很細微,拆開檢查候才發現,原本用502固定在尾傳動軸上的軸承,膠水鬆動引起軸承位移,導致傳動軸共振,若執意飛行,斷尾是必然的,没办法,在天C有钱买不到好的502,松动一次就把我给吓坏了!后来我是改用3M瞬间胶水,然后在轴承前后加上一圈胶带固定轴承位置,确保万无一失。

3.軸承故障,尤其是尾傳動的軸承其實算算也不少顆,從對轉齒開始到尾旋翼的转动轴承,至少有8個軸承,其中一个故障便也可能造成共振,磨损过度可以从运转声音中听的出来,若是珠盘溃散,那没有珠子的摩擦就会没声音,但晃动是存在的,这也就不容易被发觉了。

说了这么多,希望各位模友都能够从别人分享的意外中学习,让自己少走弯路,也要谢谢楼主分享照片,多一个活生生的案例警惕各位模友,平心静气的讨论是很重要的,一动气便无法理性看待,更何况楼主只是想听听意见,请各位分享看法与经验。

錢, 是丟了一點.
但更重要的, 是想找出可能性.
大家可否提提意見? 或是否有見過類似現象?

我尽力回答了,希望能帮你有多一些思路去参考。

我并不是会常常上5i(理由我就不再提了),但今日还是忍不住多言了几句,我是就事论事,希望各位别介意。

网友:
Chance  太强了, 不赞你情何以堪啊。。。

网友:
铁汉的回复周到!

网友:
我也遇到尾轴顶丝松了炸鸡。。。。自己没打胶忘记检查,尾桨不转。。。我也掉过尾舵机线!!我前段时间才发了一个帖子专门讲解决飞机共振的一些细节问题,把链接找出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4
楼主的经验分享是宝贵的,希望装机器的模友看见能注意检查硬件部分。
Danny

网友:
铁汉牛了!太详细了

网友:
重新補上一部影片在我的回覆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724617&pid=9304232

网友:
我450上换了全碳尾管后也有奇怪的声音,都折磨了我好几个月了,估计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回去拆了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情况我遇到过、听声音尾巴已经共振了、有一种奇怪的共振声音、听到这种声音必须立马降落、这种共振非 ...

怎么判断是否共振?

网友:
看视频好吓人,还好山下没有人,要是有人就坏了。。。。万幸!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怎么判断是否共振?

除了槳本身的声音之外,还有一个「嗡~~嗡~~嗡~~」这种声音,但也不见得每一种共振都会有声音,也有高频金属声,还可以从声音判断大概是哪里出现震动。

网友:
哈哈 我也遇到过 无故自旋的问题   700E F3C  帮朋友试飞  在飞上空动作的时候 飞机一下子自选 还好有足够的高度 打了熄火后 安全降落  检查什么都是好的  刚开始怀疑 1 失控  2舵机会不会有问题  结果回到及后发现 中联的顶丝松了  拆下中联后 发现 尾轴顶丝一圈 印子。。。

网友:
铁汉真的是少见的真汉子.每个方面都兼顾的很好,真的是八面玲珑.

网友:
炸的有点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的,見著熱鬧,过来凑合凑合

都起来吧(挥手)

写得是非常多!仔细,面面俱到!
还是楼主发的视频仔细看看,细看自旋开始的那几圈吧!

只看到尾桨停转,尾巴好好的!是共振断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写得是非常多!仔细,面面俱到!
还是楼主发的视频仔细看看,细看自旋开始的那几圈吧!

悬案总是需要很多证据来佐证,如果楼主愿意提供更多照片,那当然可以找出真正案发原因。

就跟当年的A臂断裂造成空中解体的案件一样,够多照片、够多细节便可能找出案发原因。

其实,我也不认为真的是空中停尾,影片每秒25祯,当影片的祯速度与尾旋翼的转速频率重合时,桨看起来会是停止的。

我倒也看出,尾旋翼在自旋时,尾旋翼的螺距已经打到底了,那到底是陀螺仪、尾舵机故障导致打到底?还是陀螺仪为了修正自旋而打到底?左打到底还是右打到底?影片解析度不足以分析的如此透彻。

倘若真是尾旋翼停止,尾中联顶丝脱落、传动轴断裂两者可能性最大,传动轴断裂几乎是不可能,顶丝脱落讨论过了,楼主可能要出面说明一下是否是顶丝脱落才好。

sz-xq提出的质疑当然是合理,我只是更好奇在自旋的前一刻,机体忽然震了一下,随后就自旋,这一震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A:
看了照片跟许多细节,我想这个案例可以先撇开共振断尾,因为传动轴弯曲的地方跟碳连杆的地方一致,估计真是坠落后砍尾。

那么事实的真相就更悬了,为什么会自旋呢?

以前单轴陀螺仪的时代我碰到过的,是被陀螺仪出卖了,一下好一下坏,全新直升机摔个稀吧烂,楼主检查一下陀螺仪通电后的尾舵修正是不是还正常。
但是影片中的嗡嗡声大家都听到的,或许也有可能共振频率影响到陀螺仪判断导致修正误判,这也是可能发生的。

看来又要重新审过了...

网友:
会不会是尾翼的固定螺丝松了啊?

网友I:
我今天又专门看了十几遍第二个视频,事实是飞机存在巨大的共振现象,首先不讲是在震动时候出故障导致零件自旋,这种高频共振一般是由于机身没有组装到最佳(其中尾部也有因素,尤其是增加的第三轴承座要装好,装的时候第三轴承座在固定时还有些许位置可以移动的,如果没有装好就会导致振动)
又说回楼主的原因,现在就是需要楼主提供更多的细节图片,将机器的局部照片全拍了发上来就一目了然了
DannyWang.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今天又专门看了十几遍第二个视频,事实是飞机存在巨大的共振现象,首先不讲是在震动时候出故障导致零件自 ...

首先,先謝謝各位的意見!
我真想不到有這麼多師兄高手來給意見,真有點受竉若驚。
這下我真馬虎不了呢!
得要把出事的直升機拍個寫真,傳上來給各路好友看。
一方面大家分享經驗,另一方面,我確實學習到不少東西,獲益良多。
我常跟女朋友說,我不怕炸機賠錢,最怕炸了卻找不到死因,沒有學到什麼,就真對不起機機了。

我正加緊努力拍攝機機的照片和影片上載,今晚必會完成。
請各位稍等一下。
再次,感激各位!

楼主:
已經更新了,有很多新相片。
現正上載影片,晚點貼上來!
高手請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照片跟许多细节,我想这个案例可以先撇开共振断尾,因为传动轴弯曲的地方跟碳连杆的地方一致,估计真是 ...

鐵漢大哥,因為我對聲音可能不夠敏感,所以未聽出什麼很大的分別。
你可以從三個視頻裡(有電機轉動的),聽得出是否有問題嗎?
所有視頻裡的電機都是同一個的,我沒換過電機。
分別就是加上了大槳,和後來把主槳的轉速增加了。

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今天又专门看了十几遍第二个视频,事实是飞机存在巨大的共振现象,首先不讲是在震动时候出故障导致零件自 ...

Danny兄,首先想問一下,怎看得出有很大的共震現象?
還有,我想了兩個出事的可能性,向你查詢一下。

可能性1:
因為主軸的虛位,上邊那片大齒的下邊部份,可能摩擦或碰到傳動力給尾的小齒,造成碰撞。

可能性2:
尾管裡的兩個承軸,因為沒有牽牽貼緊,所以在尾管裡移位了(也可能共震所帶出的動力,所以移位)。
如果尾傳動軸沒有平均地被承軸托好,可能就會只有一邊有承軸管著,而另一邊就沒有承軸。
而沒有承軸的話,在高速轉動時,尾傳動軸可能會彎曲(尤其是700E這樣長的尾)。
尾傳動軸如果真的彎曲的話,導致部份零件脫離,而尾槳失去動力。

以上兩個可能性,如果在提高轉速後出現意外,我應為都可以是合理的。
未知你認為如何?

网友:
照片很多,看起来清楚多了,初步看了,大致都没什么问题。

但我怀疑真的是传动轴轴承脱落,导致位移,然后使的传动轴产生共振,进而影响陀螺仪判断发傻修正到底,或者某个零件脱落。

因为自旋开始时,是静止然后慢慢加速,这现象比较像是尾旋翼失去了动力的感觉。

大齿就算碰小齿只会摩擦不会卡住,轴承位移也不会弱到会弯曲。

让我再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槳本身的声音之外,还有一个「嗡~~嗡~~嗡~~」这种声音,但也不见得每一种共振都会有声音,也有 ...

谢铁汉!

网友E:
检查一下这个螺钉有没有装配到位,如果打滑了,尾轴上应该有一圈痕迹!

网友:
楼上图片一针见血!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这个螺钉有没有装配到位,如果打滑了,尾轴上应该有一圈痕迹!

是阿,我是有想過這個螺絲鬆掉,樓主自己應該檢查一下,扭扭看。
影片中的狀況,是這個頂絲脫開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Danny兄,首先想問一下,怎看得出有很大的共震現象?
還有,我想了兩個出事的可能性,向你查詢一下。

...

你分析的也不错,两点都是很正确的观点,这两个是导致共振的现象没错!另外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单从声音听就可以判断出你的机器存在共振现象,我们的机子飞起来都是不存在这个声音的。

网友:
来学习两位高手的分析 为新手提供很多帮助

网友J:
我的600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没有你的那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600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没有你的那么严重

你也有相同問題?是怎樣的?能形容分享一下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有相同問題?是怎樣的?能形容分享一下嗎?

樓主檢查了尾中聯的頂絲螺絲沒?我一直掛念這事情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檢查了尾中聯的頂絲螺絲沒?我一直掛念這事情阿!

先謝鐵漢!
我檢查過那口螺絲,沒問題的,牢牢的,而且我轉過機尾槳,動力也沒問題。
我看不是它引起意外的。
那你認為什麼可能性最大?

网友:
主轴上下有虚位的话,亚托配了不同厚度的垫片可以使用的~

网友K:
楼主检查一下,是不是尾管插的不够深?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检查一下,是不是尾管插的不够深?

尾管插的不夠深, 這可能性也有道理, 不過我記得我試飛以前曾經檢查過這一點的.
也量過長度, 很深的, 而且尾傳動的齒也很深長.
當然, 會不會飛幾次之後, 長度都移位了呢? 我就不知道了.
現在尾管斷了, 也很難証實.
我這樣想, 對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管插的不夠深, 這可能性也有道理, 不過我記得我試飛以前曾經檢查過這一點的.
也量過長度, 很深的, 而且 ...

尾管固定座上有一个螺丝定位孔,尾垂上也有,对应尾管上的两个孔位,这两个地方如果安装到位的话基本可以排除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