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1.2 800和1500图传内部照片!

楼主(2013-01-27):
左边1.5右边0.8接收

0.8的接收

上1.5下0.8发射

1.5的接收

左1.5右0.8接收

左0.8右1.5

网上购买了两个图传,发照片给大家看看内部,,,800的是大家普遍购买的价格,,1500的和800的价格一样,属于便宜的!网上说柏通也有假的,大家帮分析一下,看看真假,,经过大概测试800的和1500的接收端好像有点差别,1500的干扰要大些,没有800的接收信号远(只是徒步测试,不一定准确)两个图传的发射端都没有问题,,还有800的接收端买来时一切正常使用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原因的没有音频信号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请大家帮忙给看看如何修理!

网友A:
买柏通就是为了便宜 差不多就得。。 要远再加平板吧 关于音频的问题,检查一下发射端有没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柏通就是为了便宜 差不多就得。。 要远再加平板吧 关于音频的问题,检查一下发射端有没有事。

发射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接受端得问题,,800的接收,,看着里面也没有烧坏或者脱焊,,但是就是接受没有音频输出,,,或者接受不到音频信号!

网友:
接收都可以通用的吧!

网友:
看着1500的做工好次啊,是不是假货啊

网友:
音频线没接好吧,或是麦有问题。

网友(2013-03-16):
1.5的看着是很差劲呢

网友:
还是800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