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0.3丝的帖子·····请大家正确认识千分尺。。。。。。。。。。。。。。

楼主(2013-01-27):
请大家正确认识 千分尺   大家有千分尺的都看看自己的尺吧        所谓的千分尺只是他的一个叫法而已  不要误以为他能把毫米千分 0.001 毫米  ,那时什么概念?   那是=0.1个丝
在千分尺里,一个毫米要转两圈整,一圈为50个丝 ,2圈才100个丝 ,千分尺他只能做到把毫米百分仅此而已。有个帖子说加工一个0.3个丝的产品,在多少秒多少秒内完成还很多人没理解出来,所以才想要发这帖子,有得罪之处不好意思了, 我只是想大家都是车床爱好者,接触尺类用具是必须的 ,所以仅仅是讨论而已。
我学数控专业那么多年包括出口美国很多工件  还没见过很多车工件要器精度要达到零点几个丝的     0.5个丝的我到时只做过几次      那还只是千分尺估读1个丝对半分
发表完毕  大家要拍砖的拍砖吧

我需要补充一下,我所说的是车床能用的千分尺,如果谈那些车床做不到 千分尺能量到的,那我觉得没意义比较

楼主:
0.1个丝的读法是一微米(1μm)   1毫米=100个丝=1000个微米(μm)   千分尺只能测量出一毫米中的100个丝

网友A:
还是请楼主去了解一下千分尺吧,先不论电子尺了,就机械尺就有好几种读数千分尺,是直读微米的千分尺,如刻度读数千分尺,表盘直读千分尺,数字直读千分尺,国内不管秒卡,c卡基本算入千分卡,而广东珠三角这边读米0.01叫c卡,读数0.001叫秒卡,千分卡还有坑卡,微径千分卡等等分类

网友:
如果按楼主说法我一个产品标注公差为8.0+0.002-0.006请楼主说明如何测量?不要说没可能出现这种公差带,不要说用专业测量设备,不要说大约估算,你要明白一点,按图收货,特别做外国产品,他们收货是按照图纸要求,就是超公差一个微米那怕一批十万个有中有最低要求抽检一千个中有一个你都只能接受退货与赔钱

网友A:
建议楼主先去百度一下才发贴吧不是你手上看到这把就等于所有!不然这贴必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请楼主去了解一下千分尺吧,先不论电子尺了,就机械尺就有好几种读数千分尺,是直读微米的千分尺,如刻 ...

是有这些尺,   在车床类的千分尺基本都是用C卡的     在车床加工到微米的普床是加工不到这个1微米的 , 有高精度的尺是没有用地方  都只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去百度一下才发贴吧不是你手上看到这把就等于所有!不然这贴必火

你要说能测量的精度的话,不说用千分尺,用其他,高精度连纳米都能测量出来    ,这是没得可比,  你要看我们用的在什么地方而谈   我们普通车床局限在那里,你只能用到毫米的估读微米,,在高精度也没用

网友:
螺旋测微器(千分尺)的最后一位数字(0.00X位)是估读形成的。但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在套管上刻游标来读出相对准确的微米数

但是即使有棘轮机构,千分尺的测量准确性还是受到操作者技术的影响,因而要获得真正可靠准确的数值,还是用量块进行比较法要靠谱一点

网友B:
這種在台灣一般叫分厘卡
有分(0.01mm)厘(0.001)兩種
教科書上直接叫螺旋測微器
這種是最便宜的
再來是電子式的
最貴的是反而機械式跳數字的

一般0.01mm精度的會使用手持
車床最少要準備兩把
內徑及外徑
當然量測手法要學學
否則軸孔配合會煩死你
0.001的就沒人用手拿了
一般是放在恒溫室裏夾在分厘卡座之上來測量
因為手部的溫度會影響到U級的讀數值

手動車床一般工件精度要求不高
以台灣的標準為0.02MM以下即可
超過0.02MM就要大修機床或報廢
車出一個公差0.003MM的不稀奇
一個人要連續車出100個公差均0.003MM之內的工件是奇蹟
因為人是誤差產生最主要的因素

公差只有正負0.001的活我倒是作了很多
幾個月曾發過一個我們戲稱為印鈔機模具的帖子(後來因某種原因而主動刪除了)
帖子裏相片的鎢鋼模具的公差要求就是0.001MM以內
因為一分鐘800下的高速沖床加上後面自動機嵌合的機構
只要成品公差太大就會發生誤動作
模具當然也是手動作出來的
只是那種公差不是肉眼能看的出來的
而是光學投影磨床放大數倍到數十倍後慢慢磨出來的
U級模具驗收的測量也不是用0.001分厘卡去量的
現在測量的儀器種類那麼多
隨便量也比分厘卡要準的多
因為我上面說了
人才是誤差產生的最主要因素
找台投機機投影出來也比分厘卡來的準多了

那顆鎢鋼模具的SGS測量出來的尺寸公差只有0.0004MM
不是我很厲害
第一是借用機床的精度很高,恒溫室裏放了20年的老機器,系統叫出來總開機時間才1000小時而己
第二是我很怕冷,不想繼續待在恒溫室裏再幹十天的活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在台灣一般叫分厘卡
有分(0.01mm)厘(0.001)兩種
教科書上直接叫螺旋測微器

蒋公可是身在海外?

我观察您的作息,若是放在台湾所在的时间,必然要归于厉害的那一群夜猫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蒋公可是身在海外?

我观察您的作息,若是放在台湾所在的时间,必然要归于厉害的那一群夜猫子

台灣和大陸是沒時差的

這個月我的手受傷了
醫生交待要多休息
所以一回家六點多就睡覺
睡到半夜自然醒再上網
所以最近又是清晨出現的狀況

如果不是受傷的緣故
每天我會撐到不睡覺不行了才上床
以前每天睡眠時間不到五個小時
手會好才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灣和大陸是沒時差的

這個月我的手受傷了

原来如此,还是身体要紧,机工的一双手可是无价之宝,工作起来别太拼命了

网友:
"""""一個人要連續車出100個公差均0.003MM之內的工件是奇蹟,因為人是誤差產生最主要的因素""""好像没有说到加工的材料才是影响误差的最大原因。因为在正确的工艺下每台机械都有一个稳定工作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误差会很小的,相反,材料就不稳定的多。

网友:
个人愚见,材料不均匀性引起的变异,和人为因素以及系统刚度引起的相比,可比性实在是有限。尤其使用合理热处理以后并且本身误差较小的毛坯

网友:
  0.001在有游标的千分尺不是估读的,我的2把外径千分尺(0-25和25-50)都是可以在游标上渎出0.001的。第三张图的内径千分尺,不用游标,直读是0.005.

网友:
翻字千分尺是可以直读0.001毫米示值的,国内量具厂家就有这类翻字千分尺的产品。我也有几把瑞士TESA的0-25的翻字千分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说能测量的精度的话,不说用千分尺,用其他,高精度连纳米都能测量出来    ,这是没得可比,  你要看 ...

貌似这贴讨论的与车床精度没有关系,这贴只是说千分尺的分辩率

网友D:
那个0.3丝的帖子一发我就说过

3微米 还车床  基本上天方夜谭

玩微米  恒温是第一条件

还什么用冲子  冲过去 不知道有弹性变形啊。。。。。

基本上不搭理这些外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0.3丝的帖子一发我就说过

3微米 还车床  基本上天方夜谭

好像不明白相差0.3和尺寸是0.3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   这是理论派与实践派的较量     哈哈哈

哈哈   你说谁是理论派谁是实践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不明白相差0.3和尺寸是0.3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也没听懂你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日本人也造不出瑞士人的精度,谈精度先统一量具吧,都用瑞士表来测,绝对权威,,否侧都是屁话

瑞士是世界精度最高的  他说他排第2没人说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銑床是1u的光學尺
但銑床鑽鋁件孔的活我只保證+-0.2mm以內
其實很多人對精度的概念都有所偏差

介个太中肯了
工作室里的师傅常常吐槽有些瞎做设计的,完全不知道机床所能达到的精度等级,乱标一气,四位五位小数的尺寸标出来。

这种尺寸标标简单,出图时候动下手指改个设置即可。哪知标了机床不能加工到,即使加工出来也没有办法能够量出来。

类似的是不合理的粗糙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前面几位都说明了千分尺可以直读0.001的分辨率 委员长也说了测量的温度很关键,测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

千分尺砧面之间的平行度是比较客观的,并且测量圆柱的时候不是点接触,只要相差不太离谱,读数还是可信的
这时候虽然与理想的阿贝准则稍有偏离,但是不至于产生到天翻地覆的影响

网友:
我在台灣有加工上銀哥德式導套,公差就是+-0.002mm,公差算大,他業務拿來我說你這算粗的,放著吧,沒問題(業務臉上閃過奇異的表情),割4個槽,厚度40,直徑約3mm的,一個300rmb,上銀自己有慢走絲都作不出來,一樣的機器,精度控度靠人(三菱fa20s浸水式機台割一修四鏡面加工,下重本用瑞士銅線,不使用台灣線),基本上我作的東西,應該稱為儀器公差(你家的千分尺跟我家的千分尺誤差)索以板主說3u,還算隨便就可達成

网友:
呵呵。。。纵切自动车床用的棒料,2-4米长的,全长一致性都是2个μm的。车出来的零件精度都是以μ为单位的,现场测量都是用瑞士TESA杠杆μ表,一格2个μ。
还有超精端面车床。。。等等。

网友:
我们加工的工件都是0。002MM的,下次有机会我给大家拍二张我们用的测量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不明白相差0.3和尺寸是0.3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想那是楼主单位搞错了吧,是0.3MM吧,
大家不用在这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你说谁是理论派谁是实践排

哈哈哈   你懂的

网友:
你们都是在恒温室  做纳米技师的  我等都是做粗加工的

网友:
机械这东西隔行如隔山。。。很多应用行业非常特殊的。。。木见过不代表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分尺砧面之间的平行度是比较客观的,并且测量圆柱的时候不是点接触,只要相差不太离谱,读数还是可信的 ...

两个测砧的平行度是有千分尺本身结构来确定的  和千分尺砧面与工件的垂直度没关系,你说的太笼统,我觉得国产常用千分尺大多是估读数值也是有考虑这个因素,测砧与工件面的角度产生的误差用函数可以算出来,我数学很烂哪位数学好可以算一下

这里讨论的是0.001直读出来的数值 与普通千分尺估读数值的差异,两者之间也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虽然楼主不是直接这么提的,我认为这个是讨论的关键

我是完全的业余爱好者,我再提一个问题,希望前面的各位能解答一下,被测物体的硬度与测量的关系,也就是千分尺测砧压在被测物体表面,被测工件的表面是否会有变形,通常情况这个变形是忽略不计的,我认为这个变形会比0.001大,委员长说明的测量方法没有这个因素,那个测量没有受力接触

网友:
坛友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看法更逗,有句话叫理论引导实践,蒙着头瞎闯不算本事,没弄清楚测量的基本原理 就觉得自己买的尺子精确到0.001了,自己偷着乐吧

网友(2013-09-28):
这个精度,我目前真的完全无法办到,听听课

网友:
我记得8mm的轴和轴承配合,轴的直径公差是0.015mm,1.5个丝,已经很精密了吧,0.3丝,通常的产品哪里会要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
层次不同因而认知不同!认知不同导致层次不同!不管是个人与个人,团队与团队,国家与国家,乃至星球与星球,只有不断认知才能不断提升层次!学无止境!

网友:
零件会随温度的变化   而变化0.1丝  在常温下估计够你加工的

网友I:
哇塞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J:
呵呵 这个分度值为0.01mm千分尺的分辨率确实是1μm 按《JJF 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当中的规定 计量器具的分辨率为分度值的下一位 按照千分尺检定规程来说 0-25mm的千分尺最大允许误差为4μm 也就是说 0-25mm的千分尺可以稳定的测量公差带宽度大于等于12μm的工件

网友K(2013-11-13):
1毫米=10丝米 1毫米=100忽米 1毫米=1000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