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我把KMG图档转成DWG或DXF

楼主(2013-01-27):
哪位大侠帮我把KMG图档转成DWG或DXF,折腾了半天,没搞定,哪位有正版的开目CAD或有转换软件,烦请帮我转换一下,不胜感激

014镜筒(一).kmg

网友:
这种格式  是什么软件保存的呢?  没见过。
图要是不复杂。 重画呀。

网友:
proe跟mastercam都打不开。。楼主怎么搞到这种文件的

网友:
可下 载开目CAD(KMCAD)3.8版本或2005版本的,安装后有个“开目软件”的程序,用它可把kmg文件转换为dwg格式,或者打开开目CAD后再另存为dwg格式的,建议用程序转换。
另:2005版保存的kmg文件,3.8版是打不开的,只能用开目CAD2005来转换。

楼主:
试用版,不能转换或另存,是曲线数据,没办法重画,要加工,只用转成DWG或DXF,才能编程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用版,不能转换或另存,是曲线数据,没办法重画,要加工,只用转成DWG或DXF,才能编程加工

帮你转了,DWG文件字体可能要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