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高手教我怎么拆滚珠丝杠的支撑座

楼主(2013-01-27):
买了个二手滑台,到手发现有不少泥沙,在拆卸的过程中遇到了个瓶颈,就是图片中的这个锁紧螺母,丝杠的两侧都是圆的,用扳手无法夹持,用WD40泡了一晚上了,还是弄不开……请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一般用大力钳伺候。

网友B:
滑台漂亮啊,无法夹持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方螺母有顶丝的,先把顶丝放松
然后在丝杆座和行程之间有个扁位,
你就夹扁位就可以把方螺母拧松了,
要是没扁位,你就找个管子套在轴上,
用三个顶丝把轴固定住
然后拧方螺母
我没操作过,纯想的

楼主:
没有扁位,用管子套在轴上,那需要紧配合??没有合适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台漂亮啊,无法夹持是什么情况?

整个丝杠上面只有这个位置有颗方螺母,其他位置都是圆的,没法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一般用大力钳伺候。

谢谢支持,丝杠还有8成新,我还打算用两年……

网友:
简单的很  用一根粗棒子 钻个眼子 然后攻个顶丝 套在丝杠一侧  顶紧后 这就可以当扳手用了 另外一侧使劲就送了

网友:
其实就是叫你在另外一侧做个手板抱箍 不打滑

网友:
固定轴承座和滚珠螺母,就可拧开这方螺母了。

网友C:
松开那个方螺母顶丝,,如果不好拧的话,,,在丝杆头子上接一个同步轮或者联轴器。。这样就可以把持了。。我一直这样弄的,比较方便。

楼上说的固定滚珠螺母和座子,,也就卡死丝杆,,这样可能会损伤螺母或丝杆,,不可取。。。

网友:
拆下座子,竖起来夹在平口钳上,任你拧

网友:
松开方螺母顶丝,丝杆大螺母退到另一头用行程未端顶着,松开方螺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松开那个方螺母顶丝,,如果不好拧的话,,,在丝杆头子上接一个同步轮或者联轴器。。这样就可以把持了。。 ...

不是卡住丝杆,是固定滚珠螺母,不让它随丝杆转动,如果这样都不行了,在丝杆头子接东西就更受不了了。

楼主:
我试了下把轴上面的油清洗干净,然后缠了一层医用胶布,用咬钳夹着,倒是不打滑了,但螺母还是没有动……

再请教下,这个螺母的方向和我们常用的螺母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把轴上面的油清洗干净,然后缠了一层医用胶布,用咬钳夹着,倒是不打滑了,但螺母还是没有动……
...

是一样的。。。。。你确定你顶丝已经松下来了??

要注意,顶丝底部还有一个铜垫头,,有些时候铜软了会顶进螺纹里,也造成拆卸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卡住丝杆,是固定滚珠螺母,不让它随丝杆转动,如果这样都不行了,在丝杆头子接东西就更受不了了。

我原来这样搞过。。拆炮塔铣的时候,,把螺母和两头固定住了,利用丝杆的力气来顶开键槽结合处。。。结果螺母丝纹全拉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这样搞过。。拆炮塔铣的时候,,把螺母和两头固定住了,利用丝杆的力气来顶开键槽结合处。。。结果 ...

松开键槽结合的力主要是轴向力,用这样的方法肯定危险,-般用拉马或顶丝。而他那个方螺母一般都是这样做的,搞机床维修时,先什么都不要动,用木头顶住滑台,逆时针拧方母,就是这原理。

网友E:
顶丝里面内六角滑圆了,有什么办法取出顶丝?我正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丝里面内六角滑圆了,有什么办法取出顶丝?我正遇到这个问题

粗细适当的钻头,钻进去,搅掉顶丝。。。。

弄完之后,,重新攻大一号的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