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L臂螺丝松紧问题

楼主(2013-01-27):
尾巴L臂上那个螺丝上紧了,尾推不顺滑,松一些之后又很容易震松,请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LZ一定是没装垫片,在螺丝两头要上垫片的,这样就不会不顺滑了

网友:
我升级到此用户组还需积分 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一定是没装垫片,在螺丝两头要上垫片的,这样就不会不顺滑了

装了垫片的

网友:
垫片的外径和轴承的内径一样

网友:
垫片是铜的那种,装好了随便有多紧,L臂都会很顺滑。L臂内部的两个轴承之间也是有垫片的,楼主注意检查一下。

网友B:
这个尾推的标准是,尾波拿起来,尾桨夹可以自由滑动!

网友:
正常的L 臂螺丝上紧还是很顺滑的,如果螺丝上紧不顺滑,证明两个轴承的中间垫圈太薄了,精度高的L臂螺丝上紧不会影响轴承的

网友:
需要2*3.6的垫圈,不能用国标M2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