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制四轴的新记录

楼主(2013-01-27):
地面风力大于3级,高空风力差不多大于5级,雾霾仍然笼罩着整个北京城,在这样的环境下,其貌不扬的木制四轴冲上了新高度,也尝试了低空的新距离。5.8G的三、四叶天线还是可圈可点的,虽然没有跟踪天线那样始终能获得较好的视频信号,但是对于这个高度和距离来讲,能够不出现蓝频或黑频还是不错的。遗憾的是,加载2.4G功放的10C,却在这个距离中几次出现失控现象,还没查明原因所在,否则可以把距离再拉大些。在这糟糕的环境下做高空飞行实属挑战式的娱乐而已,其实一点美感也没有,就当做测试吧。
基本配置:桐木机架,净重370-390克,恒力电机4225,1365碳纤桨-剪成1265,飞控NAZA加GPS,H-OSD,5.8G500图传加三叶四叶天线,相机兼摄像头GOPRO1,电池4S4900-5000-5200,地面设备:2.4G10C加功放,显示屏做录像使用,驾驶用视尊视频眼镜。

网友:
小心你的车壳

网友A:
厉害,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B:
真棒,用的是啥配置,能说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感谢楼上各位的支持!谢谢你的支持用的是NAZA,具体配置已经标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棒,用的是啥配置,能说一下不?

呵呵,肯定能说,实际前面很多帖子都有介绍了,看来不能懒,已经又补加上去了,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害顶

谢谢你的支持,看头像也是老航模爱好者了

网友D:
老弟又开始活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弟又开始活动啦

我就一直没闲着,哪像你天天在办公室里圈着

网友E:
老程,我感觉多轴有点危险,掉下来威力很大,不敢上这个啊

网友F:
FPV还是72MHZ系统比较好,要不就上43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程,我感觉多轴有点危险,掉下来威力很大,不敢上这个啊

是的,的确很危险,所以最好在人烟很少的地方去飞,一是放飞心情,二是别给自己找麻烦,给别人造成痛苦,当然,在机上留上联系方式要心安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FPV还是72MHZ系统比较好,要不就上433.

我没有用过72的,倒是用过433的,一是有延迟,而且很明显,后来因为1.2G干扰死机还把飞机给飞丢了。现已查明失控的原因了,是功放的电池T插头开焊了,接触不良,好险啊!

网友G:
太牛了1仟伍佰米啊,可能是国内最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牛了1仟伍佰米啊,可能是国内最高的吧

嗨,不是遥控功放因T插头断了造成接触不良失控,应该是朝着2去的,还有风大会浪费很多电力,把飞机吹到两公里远了。

网友H:
小程最近进步很大,送个外号给你“白山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程最近进步很大,送个外号给你“白山羊”

啊,你比我还老吗?竟敢叫我小程,哈哈哈,好久没见到你这个美丽淳朴的头像。咱们论坛里有个热心的小伙子竟贴些国外的视频上来,他的头像就是“白山羊”,我争取做个“老山羊”吧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I:
看样子我们老程要和国外的黑什么。。。。相媲美了

网友J:
向您学习了,这是北京哪里呀?

网友K:
向前辈学习,请问前辈naza和别的osd能兼容吗?看你用的是h-osd,不是说大酱的协议不支持吗?高度显示准确吗?

网友L:
这个木质4轴简直就是神器啊!

网友M:
前辈这配置能续航多久呀?这电机拉力这么威猛!

网友N:
白山羊哥  我是玩四轴的,请问下你的机器总重多少? 能飞多久,我的4822和好盈30a  兼容有问题4s下会翻,正在考虑4225这个电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样子我们老程要和国外的黑什么。。。。相媲美了

呵呵,我人已老矣,赶不上年轻人的步伐,只有学习羡慕的份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向您学习了,这是北京哪里呀?

互相学习,是北京的十三陵水库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向前辈学习,请问前辈naza和别的osd能兼容吗?看你用的是h-osd,不是说大酱的协议不支持吗?高度显示准确吗?

抱歉,滑了两天的雪刚看到。我是把H--OSD和NAZA飞控单独分开来装在飞机上的,只是共用电罢了,一个10C2.4G接收供飞行,一个天九2.4G接收给H设置家的位置,两把遥控器,设置好后把H方的电调拔下来,稍有些麻烦,但是数据还是比较准的,在两三米左右吧。但是,这个NAZA的GPS可是不靠谱啊!很不稳定!这不,昨天在滑雪场飞完后准备降落时,切成GPS模式摘视频眼镜准备目视降落,结果它跑了,又炸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木质4轴简直就是神器啊!

呵呵,神器谈不上,但是堪比1000多的洋货机架稳固,比那个要省钱省老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前辈这配置能续航多久呀?这电机拉力这么威猛!

现在是冬季,加了EPP薄片做电池保温,可以高速飞行13-14分钟,昨天比较暖和,零度以上,可以飞上16分钟(3.72V余电),如果慢速或悬停的话,应该时间会长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FPV还是72MHZ系统比较好,要不就上433.

谢谢你的建议,我还没有72的,在京城这个电磁环境中恐怕不一定好了吧。两年前我用过433的飞固定翼,延迟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还死机把飞机飞丢了。延迟对低空飞行很危险,不知现在的质量和效果如何了,我会进一步关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白山羊哥  我是玩四轴的,请问下你的机器总重多少? 能飞多久,我的4822和好盈30a  兼容有问题4s下会翻,正 ...

呵呵,要是山羊也得是老山羊啦,叫老程就好。总重在1900-2000克以内,根据电池重量的差别有所不同。以5000电池为例,高速飞行13-14分,天气暖和在零度以上可以飞16分钟,如果是悬停那可就多多了。4S电池下会翻车?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重心有问题,还有最近NAZA的GPS是极不稳定的,要慎用或不用。
   恒力的4225我买了六个,但发现其中4个有明显的间隙,这对飞机的震动影响很大,要挑好的才。我倒是准备换掉它们准备尝试双天或更好的电机,因为电机好坏对拍摄稳定的视频也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呵呵,要是山羊也得是老山羊啦,叫老程就好。总重在1900-2000克以内,根据电池重量的差别有所不同。以500 ...

多谢老程回复,我飞行时间大概心里有数了,感觉比3s多了没多少时间啊,一直听说4s效率很高,那4225我得重新考虑了。。4s下会翻可能大家碰到的比较少,但论坛有个3 4例,我其他工作都是做好的,包括设进角,飞控参数默认,重心调稳等等,但是3s下起飞就正常而且很稳,4s就翻,这是个很奇特的事,更奇特事是,4s在3.85的时候我飞,就正常,一充满就无法起飞,请教了千红老师,它说就是电调的问题,飞腾30a在大电流高电压下用盘式电机堵转,好像新的版本就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多谢老程回复,我飞行时间大概心里有数了,感觉比3s多了没多少时间啊,一直听说4s效率很高,那4225我得重 ...

啊,我还得谢谢你呢,我一直怕原来的大疆电调不适应现在的配置,哪天会因此翻车呢,也有过想换其它的电调。看来每一项都要好好挑选、好好匹配才成。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滑了两天的雪刚看到。我是把H--OSD和NAZA飞控单独分开来装在飞机上的,只是共用电罢了,一个10C2.4 ...

多谢前辈回复,从你的帖中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