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用什么焊锡丝?

楼主(2013-01-27):
我的是在路边买的  10元   特别不好焊  感觉铅特别多  焊完以后表面也不亮   我看别人 表面特别亮   你们都用什么啊?

网友:
再买盒松香就行了

网友A:
彩虹店里的 也是一卷的不错

网友:
焊了 冷却后不亮是含铅多了 不好!

网友:
介绍一个好品牌焊锡给你(维修佬)

网友:
买好点的焊锡!最好80-90度以上的焊锡丝!一般焊丝都空心的,锡丝的心里装就是松香!所以不另外买松香的!我搞维修十几年从来就不另买松香!

网友:
专门有买无铅焊锡的。

网友:
我用的是厂里拿的丝。内孔有松香的不错 加焊锡高绝配 了

网友:
电烙铁功率小,也不好焊的

网友:
是不是含锡量少了熔点高了

网友:
我用的和顶楼那张照片上的一样,感觉还行吧

网友:
细点的含锡量高的好

网友:
63%适中,业余条件下不要用无铅焊锡,熔点太高,不好掌握。1mm太粗了,就是焊T插0.8的也足够了,最好再备一卷0.5的,牌子无所谓,不要太便宜就好,基本上三四十以上一卷的都好用。

还有就是烙铁,再好的焊锡如果没有一把好的烙铁来操作也是白给,如果不经常焊东西买个恒温的936焊台就可以了,现在可能100块都用不了,比那些二三十的烙铁好用很多(要记得配很尖的I头)。如果经常焊接,而且要焊很小的主板那还是上高频焊台吧,小板上面回流焊的无铅焊锡936对付起来很吃力,一不小心就焊坏板子。

最后是温度控制,你焊的是大焊点?冷却后不亮应该是温度不足,可适当提高温度,如不能调温可试用大点的头子。但温度也不能太高,一般焊接300到350度足以,再高松香芯会立时气化失去助焊作用。

网友:
含银焊锡丝,高度纯低温焊丝德国罗铁

网友:
我感觉焊锡丝很重要。原来也是买的15元一卷的,经常焊个T插搞得满头大汗……找朋友拿了些据说是几百元一卷的进口的,同样的烙铁,焊个T插很轻松哈……

当然,我这个技术很菜,以上体验仅供参考

网友:
和直机一样,便宜的需要技术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