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不起来鸟~~是动力少了????

楼主(2013-01-27):
我的四轴是XA600L的动力是朗宇2212+40a电调
挂载云台+Z8飞不起来啊。
是没有设置好还是动力不够呢?
兔子飞控的

网友A:
总重多少呀! 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重多少呀! 多大的桨

1045的奖,所有设备总重1.6KG

网友:
油门推到顶  电池报警了没。1.6kg  这个配置 可以离地,但是很吃力。
如果不能离地可能也有可能电池不行。

网友B:
换大点的电机和大浆就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大点的电机和大浆就 ok

2216+11寸将如何?

网友C:
电机和桨小了,电调大了,2100带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和桨小了,电调大了,2100带不动的。

求正确配置谢谢~~~~~~~~~~~

网友D:
是不是桨装反了

网友B:
换4S 上去电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桨装反了

将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4S 上去电池看看

木有4s的电池

网友:
换2216用1047,轻松起飞……

网友E:
2212 980kv,1047桨,3s 2200,1.5公斤,飞行时间超过10分钟

网友:
是不是油门行程没调好啊?

楼主:
我回家换个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