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10C PCM版可以配哪些接收机?

楼主(2013-01-27):
我买的是FUTABA 10C PCM版的遥控器,带1410DP的接收机,接收机频率是72.83的,现在想配一个6通道的接收机来飞小飞机,请问R146IP可以吗?这款控可以通用哪些接收机?接收晶体是不是随便买一个72.83的都可以用?

网友A:
可以的,买原装太贵的话,买科茨晶体。146是一次变频的晶体,和你的1410dp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楼主刚买的10C吗,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买原装太贵的话,买科茨晶体。146是一次变频的晶体,和你的1410dp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刚买的10C吗,什么价位

早买的了,2500

网友:
如果把编码方式调成PPM就有无数的兼容接收机可用了

网友:
我都是3k多买的。。。。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