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改无刷,求建议!

楼主(2013-01-27):
在淘宝上看到了一艘船J5012因为价格便宜,想改无刷水冷,链接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68.ofgGwk&id=21895328642 。请提供具体配置供我参考,本人想问下单桨的话是否会因为扭力的原因,船跑起来会有倾斜吗?水冷的工作时水从哪里进,从哪里出。进水的道理是什么?本人不最求速度,只求船跑的姿态漂亮,问下此船的防翻的能力如何,如何改进其防翻的能力。谢谢大家能回答我的问题。第一次提问,问题有点多,还望大家理解。

网友:
单桨会因为扭力的原因,船跑起来倾斜,可以用设备重量压载,克服反扭
水冷的工作时水从吸水舵进,经过电调,电机,从出水嘴排出
此船的防翻的能力一般,几乎没有改进余地
好在LZ不要求过高的速度,建意采用2040电机,XXD50A电调,配小桨,2S或3S供电

楼主:
能否提供传动轴,桨的尺寸,最好能PM下,淘宝链接,在下新人希望第一次改装船能用成品的配件,少走弯路,谢谢了。顺便问下配2040电机,速度大概能有多快?水冷进水会因为船速度慢会有影响吗?电调有没有水冷套件购买?2500MAH的2S电池,大概能玩多久?

网友:
这船我刚买了,原准备试水像真军舰。原装有刷380电机,速度1米/秒,开了5分钟,进水5两!一个三合板+塑胶板做的像真船改无刷?估计2分钟就见龙王了!

网友:
不是打击你,而是实话实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请问此船漏水的原因是什么?你找到了没有?

网友:
这船不是玻璃钢一体船壳,而是三合板和挤塑板粘起来的,粘合的接缝处、船桨出轴处和舵机孔都漏水。船壳不太牢固,高速估计会散架。

网友:
建议兄弟买塑料的都比这种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请问鱼雷艇6507型号,用来改装怎么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请问鱼雷艇6507型号,用来改装怎么样?

据说是玻璃钢船体,具体要问卖家!

网友:
先玩有刷吧,无刷太奢侈

楼主:
有什么船体可以推荐新手玩遥控船入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