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白痴问一个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3-01-27):
用1/8W、100K的电阻串联一只发光二极管后接入220V的市电当指示灯,行不?如果不靠谱,请说说什么参数才合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e5b152ff04a1b0717fd5dd5b.html

谢谢你,我看了一下,电阻要用100K、0.5W的,我用的电阻功率小了。手头找不到大功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看了一下,电阻要用100K、0.5W的,我用的电阻功率小了。手头找不到大功率的。

插在暖瓶里的热得快,上面就并有一个电阻和发光二极管。

网友C:
用4个,两并两串也可以吧,再串个二极管或反并在发光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在暖瓶里的热得快,上面就并有一个电阻和发光二极管。

30年前用过的热得快是没有指示灯的,现在没用过热得快,不知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个,两并两串也可以吧,再串个二极管或反并在发光管上

谢谢你,我也考虑过电阻并联后串联,就是有点麻烦。
请教:反并在发光管的二极管是什么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也考虑过电阻并联后串联,就是有点麻烦。
请教:反并在发光管的二极管是什么原理?

发光管的反向耐压低,保护一下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光管的反向耐压低,保护一下耐用些

谢谢你。

网友D:
几块钱买个5v的小开关电源好了,

网友E:
哥们LED指示灯打算用在哪里?

网友F:
用普通1/4w电阻500k两个串起来
然后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一个4007
再和电阻串联就行。

电阻用两个考虑耐压,功率够的
反向并联4007考虑led反向耐压不够,要有个保护。

网友G:
明兄,试了木有啊,亮了木有,发热不啊,强电注意安全,,,,,,,

网友H:
各种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在1.7~3v左右,反向耐压不太高,可以用2个正反向并联,然后再串联一个小电容或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块钱买个5v的小开关电源好了,

主要是放不下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LED指示灯打算用在哪里?

打算接一个自耦变压器机壳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兄,试了木有啊,亮了木有,发热不啊,强电注意安全,,,,,,,

试了,发光管正常发光不热,不过发光管还没接上反向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各种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在1.7~3v左右,反向耐压不太高,可以用2个正反向并联,然后再串联一个小电容或电阻。

2个正反向并联后是两个都发光是吗?
如果串联一个小电容,它的容量一般多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普通1/4w电阻500k两个串起来
然后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一个4007
再和电阻串联就行。

谢谢。基本弄清了。

网友:
搞那么复杂干嘛,直接串联一个220K, 1/4W电阻就行了.安全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