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450飞起来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3-01-27):
今天仔细听了一下,我的飞机飞起来除了浆砍风的声音之外还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不知从何而来?

网友:
轴传?
齿轮的声音吧

网友:
马达的声音

网友:
我的也是!我的也是!    在油門一半時聲音特別大特別尖

网友A:
电机声。电机比桨转速高N倍,声音自然尖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声。电机比桨转速高N倍,声音自然尖锐。

正解,电机如果动平衡不好或时间长了轴和轴承磨损后,除电机之外,大齿盘用直齿声音也很大特别是磨损了或精度不好的

网友:
反正不是 啪啪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电机如果动平衡不好或时间长了轴和轴承磨损后,除电机之外,大齿盘用直齿声音也很大特别是 ...

我用的斜齿啊

网友:
我电机单独拆下来转过,开100%油门只听到风声,所以我觉得那声音是对转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斜齿啊

你飞机轴传动的?传动齿调试的或精度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上次买的飞越的电机齿孔径比轴大了一圈,装上去之后齿盘间隙半圈大半圈小,那齿轮声音真叫一个响,不过还是没有电机的啸叫声音大,3980KV电机的尖叫,果断扰得鸡飞狗跳,所以如果是非常尖锐的啸叫声音,那十有八九就是电机发出来的了,自己下了大齿盘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ri ri ri ri~~~~wuwu wu ri  fufu fu  dang! si si si~

楼主:
楼上会口技吧

网友:
哈哈.....人家说我450像窝喷声音

网友:
我的像吸尘器的声音。。。

网友C:
我的像掐着脖子的鸡- -   反正就是很难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像掐着脖子的鸡- -   反正就是很难听

到底对你的JJ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让它如此备受摧残?快点如实招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到底对你的JJ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让它如此备受摧残?快点如实招来!

自从我开始玩450   大齿没扫过 半年了  可能是大齿的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从我开始玩450   大齿没扫过 半年了  可能是大齿的问题吧

大齿也不算消耗件吧?需要一段时间就更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齿也不算消耗件吧?需要一段时间就更换么?

不知道   帮我顶贴去  看我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