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450飞机到收费比较好??求推荐~

楼主(2013-01-27):
最好是100元以下的,找不到啊~

网友:
100元只够买阿凡达的

网友:
次帖要火

楼主:
搞错了
1000元·

网友:
LZ1000元还是不够的啊,1300左右可以FY SPORT 套装

网友:
还没有遥控器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什么叫哪种450飞机到收费比较好??   收费?

网友:
100元 去TB 搜拉马 。。。

网友:
450的到手飞?LZ去问问二手比较靠谱。
我买过一架亚拓的450 RTF,到手飞的机机2960元,全国统一价。
包括一个机,一个控,机的电池、控的电池。
然后自己又买了电池、电显、铝箱,一共差不多3300。
后来小炸,开始买工具、买配件,差不多就4000了。

看过Taobao有山寨版,连机带控800多,不敢用。
我估计也能飞,就怕飞不了几次就炸坏到难修的程度。

供你参考。

网友A:
除了KDS,没有一个到手飞是靠谱的

网友:
飞越+国产控2000多一点

网友B:
迪加凹凸定

网友B:
单机1500不错了,再配个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KDS,没有一个到手飞是靠谱的

出了亚拓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出了亚拓吧。。。

亚拓那是套机,要自己装的,不是到手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那是套机,要自己装的,不是到手飞

亚拓RTF看看好嘛- -   是装好的

网友:
还以为你是直升机高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