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和2.4G遥控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3-01-27):
我现在用的
遥控器
是T8-2.4G版本。由于多轴对遥控
图传
距离要求不高,而且通过潜水了解到5.8G虽然接收距离在1.2、2.4、5.8三个常用图传中是最短的,但和2.4G遥控器干扰的机率最小,所以最后决定上了创兴科的5.8G0.5W版本。
但最近几次试飞都发现,只要遥控解决图传的接收机,图传信号就发现严重干扰,屡试不爽!因此下决心换了三叶、四叶天线,发现干扰明显收到了抑制!幸好暂时只发现遥控对图传的干扰、没有发现图传对遥控的干扰,否则将果断放弃图传!
求高人解释2.4G遥控对5.8G图传干扰的原因,并求解决办法!同时,5.8G图传是否会对2.4G遥控构成干扰,如何降低干扰风险?

网友A:
同样用5.8图传没遇到过干扰,我估计你是两个天线离太近的原因吧?

网友B:
这主要是你的2.4G设备射频输出杂波太多造成的,5.8G接收机的前级带宽太宽(滤波器做的不好),你更换了不同接收天线,干扰减轻,说明干扰信号很弱(由于天线的方向特性,滤除了一部分干扰信号),如果就此换设备,可能又投入资金,可以试试将图像接收天线与遥控者拉开距离(将图像接收机接着天线根部,加长音视频线),或换指向性强的定向天线试试。

网友C:
换DJI的5.8G图传啊,效果不错的。

网友D:
我的5.8图传和2.4没有干扰啊。在油动j3上没有问题。你是什么控?这个和控的关系比较大

网友E(2013-03-21):
离得太近了点

网友F:
内容做下干扰测试!

网友G:
天地飞9和创兴科的5.8G0.5W版本,我的是没有接通电源电机还没有旋转,(图传单独供电)就蓝屏断断续续

网友H:
很显然,你的2.4G控输出的谐波较大,而且谐波成分包含5.8G频率。看来是2.4G输出端滤波没做好。这些**的厂家,在2.4G输出端加个滚降大点的带通滤波器会死?
这年头,为了省成本,太坑了…………
另外,5.8G图传是不会对2.4G控造成影响的。LZ放心大胆的用就是。

网友I:
这个问题好深,来学习的

网友J:
我今天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K:
有谁在车模上用过图传么?距离肯定比飞机短

网友L:
幫忙推到最高~B|)

网友M:
只能说这款遥控器 性能很不理想 输出杂波过大 干扰强 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赶快换控。

网友:
看帖,回帖,中华美德!!

网友:
我也是遇见这个问题,一样的!

网友N:
有个哥们说是遥控器不好!  我今天用了一台10C 一台dxs9  在某些频道干扰很大!他们之间的距离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碳纤显示器支架!  看来还是要各方面找问题!  在朋友的建议下我换成8频道! 10C 基本没有干扰了! DXS9还是不行!  我继续测试频道!找出合适的频道配各款遥控器!

网友(2013-04-20):
引用 网友N:
有个哥们说是遥控器不好!  我今天用了一台10C 一台dxs9  在某些频道干扰很大!他们之间的距离就是现在比较 ...

强烈支持楼上的探索精神,学习了

网友:
很关心2.4G遥控对5.8G图传干扰的问题,同求高手们的分析和解决之道,学习学习!

网友:
新手来上课的,学习了,多谢!

网友:
加带通滤波器

网友:
我2.4G的华科尔D12S 配1.2G的图传 不知道干扰怎么样

网友:
为什么我听说5.8G的传输距离最远啊。。这里面的信息好乱啊。。

网友:
  输出杂波过大

网友(2013-07-07):
我今天测试也发现我的华科尔d10对5.8g图传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显然,你的2.4G控输出的谐波较大,而且谐波成分包含5.8G频率。看来是2.4G输出端滤波没做好。这些**的厂家 ...

我的华控也有同样的问题,目前可以确定是遥控发射影响到图传接收了。应该怎样加带通滤波器啊?

网友O:
D10用5.8 改个频道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D10用5.8 改个频道就好了、

你说改5.8G图传的发射频道么?我4个主要频道都试过改善不大。你用D10有没有开功率放大器?我开到20DB结果图传完全不行,开到5DB时图传勉强在1000米空旷距离能将就。我的图传200mW.地面空旷时在400米开始有雪花。

网友P(2014-08-16):
引用 网友B:
这主要是你的2.4G设备射频输出杂波太多造成的,5.8G接收机的前级带宽太宽(滤波器做的不好),你更换了不同 ...

亲,2.4和5.8的图传,一般1.2瓦 能传输多远?

网友:
换个图传的频道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P:
亲,2.4和5.8的图传,一般1.2瓦 能传输多远?

不要轻易的增加功率,如此高的频率,功率增加对人体的生殖系统、大脑、眼睛是极大的伤害!
增加功率虽然能增大通讯距离,但二者的关系是16: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而发射机的效率不会超过30%,电量的消耗也使得飞机的载重增加。
增加通讯距离的最好方法是增加天线的增益和减少馈线的损耗,在这方面多做文章。

网友:
插入损耗为-3db~-5db的带通滤波器,重量、价格、体积、重量等都是FPV承担不了的,而且,如此高频率的带通滤波器,受分别参数的影响极大,地面和空中的温差和非正常降落时候的震动,都可能造成滤波器的带宽的急剧变化。一般的发射机为抑制高次谐波成分都是使用低通滤波器,但带外抑制较差,主要考虑插入损耗。-3db就是1/2功率输出了,损耗依次推算。接收端在天线进入端使用带通滤波器,-3db的体积有红砖那么大,在加入前级天线放大器......,专业的解决方案比较复杂,设备多一些,体积大得多,成本自然高。

网友:
图传接收离遥控器远一点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5.8G的图传 接收机是一体机的,遥控器是JRDSX7  呵呵 ,,  飞高了 干扰更大,雪花太多了。 我想想要处理干扰 只能换遥控器了吧,说福特吧 控  没干扰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