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以上机主请进]请问普通两厢轿车可以装下的最大电直是多大的?裸机还是带铝箱?

楼主(2013-01-27):
考虑进架大机机,想知道普通轿车可以放下多大的机机?
比方说带铝箱可以放下多大的?裸机可以放下多大的?
我量过,500肯定没问题,问题是600、700这样的机机是否可以用
普通轿车携带?

最好是大机的机主来介绍下经验!先行谢过了!

网友:
小车可放下700  不过是放在座位上    大点的应该能放下800吧

网友:
没箱子多大都能放 看你怎么放,CRV我放过两台50一台500 一台450
揽胜我放过两台700 一台500,天籁放过两台700 主要是看你怎么个安排空间,头罩拿掉斜着点放倒就能多装

网友A:
隔壁鬼佬大叔的雪铁龙hatch版里面放了3架500

网友:
这要看你的是什么车,我的车尾箱就试过同时放一台700级机(拆掉头罩),一台发电机,两台450就放不下了,但我见过有模友就可以同时放下两台700级机,但都不能带头罩,他的那台车是颐达。我估计一般的三箱车放一台700机是放得下的。

网友:
我量过标志408,后备箱可以放进去600,如果把后排靠背放到,可以放700,700尾巴就伸到后排座位上了

网友:
奔奔MINI都能装X7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飞友。看来普通轿车最大可以放下700,
800以上就得换金杯或者皮卡了是吧?

网友:
后排可以放倒 就算来个1000级的也难不倒。晒车的就算了,开兰博基尼的还没说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壁鬼佬大叔的雪铁龙hatch版里面放了3架500

国内很少有人买hatchback版本的吧。大多是SUV或者sedan。其实要想运得多还得pickup.

网友B:
我很想知道,500以上的机机有铝箱么?我好像只见过用袋子装的,450倒是很多铝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想知道,500以上的机机有铝箱么?我好像只见过用袋子装的,450倒是很多铝箱。

我在北京某模型店看到过500及600的铝箱。
500的铝箱长91厘米,
600的铝箱长130厘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北京某模型店看到过500及600的铝箱。
500的铝箱长91厘米,
600的铝箱长130厘米。

这个这个,1.3米的铝箱是不是跟棺材有点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这个,1.3米的铝箱是不是跟棺材有点像了。。。

想象力丰富,思维敏捷,这个嘛,值得表扬!

胡思乱想,不切实际,产生负能量,甚至影响大家过节过年的情绪,这个嘛,该打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象力丰富,思维敏捷,这个嘛,值得表扬!

胡思乱想,不切实际,产生负能量,甚至影响大家过 ...

sorry sorry,我都忘了快过年了。哎,在美国生活,过年又不放假,没有氛围,搞得我对此都不敏感了。再次表示歉意啊!

网友:
450以上的铝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很少有人买hatchback版本的吧。大多是SUV或者sedan。其实要想运得多还得pickup.

应该是的吧。。我只想给你一个后备箱能装多少500级别的这个概念而已。。以后再玩我就用va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rry sorry,我都忘了快过年了。哎,在美国生活,过年又不放假,没有氛围,搞得我对此都不敏感了。再次表 ...

友谊第一!

网友:
700的铝箱,应该要两个人抬吧...

网友C:
奥拓车都能放一架600.一架500.一架450.有车不装铝箱,上面3架机了,还加一台1000w的发电机,都可以装下

网友D:
右上角,一台发电机,发电机和座位空角,一
个1500W变压器,发电机左边一个小箱子,里面有PL8,平衡板,再左边蓝色的箱子,里面一个电磁炉,杯具,
机器,机头向左一台700N,然后再是三台550级别飞机。
拍照以后又塞了桶油,启动器,控,灭火器。

网友E:
辣椒哥飞机真多啊,我出去一般就带一个电直和一个固定翼